初次画了个PCB,来挨砖的,投吧

楼主(2014-07-06):
简单的CPU+232+ffsk,没什么经验,用99SE画的

网友:
看你的焊盘,几个插针可能到时候插起来会很费劲哦

网友A:
贴片电阻电容焊盘中间走线不太好,像R8,C10,有些线比较冒险,可以调整一下不从电容电阻焊盘中间走的。目测是低频板,宁可加一点点过孔来避免。虽然说现在PCB厂精度都很高,但是还是有可能把阻焊层给你印偏一点点。这样过回流焊的时候有可能就给你连一块儿了。。。尽量降低工厂加工难度吧,给PCB厂点余量。

网友:
说实话,布局真心不咋滴,直接导致了布线的混乱。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山路十八弯,荡气回肠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过孔太大.
贴片中间最好别走线.

网友:
看起来乱糟糟的,重新布局

网友:
C19 C22封装反了

网友:
第一次,不错了。有错误先撇开,说明已经走出第一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阻电容焊盘中间走线不太好,像R8,C10,有些线比较冒险,可以调整一下不从电容电阻焊盘中间走的。目 ...

晕,回流焊不是锡炉,不会短路的。

网友:
新手先顶一下。

明显的错误: 晶体下面打过孔,估计还不是过孔是焊盘作过孔,这是找短路和节奏。要不晶体下要加“苏菲”。即然是双面板很多线可以不用山路十八弯,打个孔坐个地铁就到了。

网友:
先做好布局,然后再实际布线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1.布局是成问题,目前就是把芯片周边的阻容原件堆砌在一起,没考虑走线和布局。
2.走线没经验,也觉得焊盘间走线不妥,再回去改改。
3.J1是自己画的,考虑插件的尺寸不周。
4.设计规则一般采用什么标准?
因自身喜欢折腾电子,全自学,不知大侠们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传授?先谢过了。

楼主:
jxcylxh
是江西人?NC?老乡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回流焊不是锡炉,不会短路的。

曾经在回流焊下发生过0603器件下焊盘与线短路事故,因为工厂的阻焊偏了一点点。

网友:
这个看起来像是自动布线,然后手动修改的

网友:
我觉得布局布的不是很好。有点乱,我想问下你这个是双层板?

网友:
一般来说我们在走线的时候不会再晶振下面走线是需要避开的,减少对信号线的耦合,在连接线中不建议前端宽后端细这种,还是尽量线宽一致。不过初次能这样已经很不错啦 赞下 我第一次画板子的时候被老师说得像一坨。

网友:
晶振走线,绕了一大圈呀

网友:
勉励的话:不错了,打板回来能跑起来。反正不是产品,无所谓了。以后会画的更好的。

砖头来咯,接好……

大大们用洞洞板搭的电路都比这个看着舒服。

网友:
双面板布成这么乱的效果也真不容易了。

网友:
左边排查的线是多少的?有点细  焊盘上最好用下泪滴。不然修板子的时候会要人老命的,一不小心就断了

网友C:
作为第一次画板,应当说还不错了,有很多新手连电源线都没加粗

网友:
总体来说还不错呢

网友:
布了一次后再重新布布布局会好很多。

网友:
单片机下面的地最好完整。

网友:
钽电容的正负极跟普通习惯是反的,虽然放了个+号在里面,但焊上后极易给人误导,另外,四个固定孔貌似小的可怜,过孔好像又用的比较大。不过对于第一次画板的来说,能走通也算不错了

网友:
给你个忠告吧,,,,  底层,,如果可能别走线,,保持完整的地!

楼主:
谢谢,我要恶补布局

网友:
第一次画板应当说还不错了

网友:
客观的说,如果是第一次,那还真的不错。至少能耐下性子手动布线。其余的真的没啥其他的亮点了

网友:
有些贴片元件两脚的连线粗细不一样,机器焊接会出现“立碑”现象;布局不太合理,板子有点空。

网友:
第一次画成这样已经很好了,继续加油!

网友:
第一次,肯定是要多多鼓励。
接下来,给你一些建议:
(1)先宏观把握,一部分一部分布局,也就是将实现某一功能的元器件放到一起,例如将电源有关的电容、电容、IC等往一起放置。
(2)各个突破,一个元器件一个的放置,是竖放,还是横放,是对调还是不对调,这在过波峰焊时很重要。
(3)对于贴片电阻、电容,特别是0402这样的小器件,两端的引线尽量一样宽,防止由于张力不同而产生立碑。
(4)底层尽量不要走线,构成完整的地,同时根据顶层的覆铜情况,曾今地孔,保持阻抗匹配。
(5)画板子一定要能静下来,一点一滴的布局、一点一滴的布线。
(6)晶振周围少走信号线,防止干扰。
(7)电源线一定要满足电流所需的要求,不要太细,地线尽量铺地,如果铺不了,一定要宽宽的走。

网友:
我第一次画的板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第一次画板,应当说还不错了,有很多新手连电源线都没加粗

画了N次板子,有时电源线还不加粗,功耗太低了感觉无所谓的。

网友(2014-10-29):
一看就是自动 布线的多啊

网友:
还得加强练习,线太乱了

网友:
这布局,肯定会有器件干涉的,而且手工焊也不容易

网友:
感觉布局还可以再提高,美观和合理

网友:
比我的第一次好多了,楼主加油

网友:
我认为最危险的是过晶振Y1下有两个过孔,那位置正好会和晶振的金属外壳接触

网友:
听说是第一次,就不批评了。。。

网友:
晶振底下除了地層盡量不走訊號現的樣子

排針的孔似乎開的太小了 @@感覺應該要到.9以上

网友:
比我画的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