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17的有些问题不明白

楼主(2014-07-06):
这俩个图接法不太一样,请各位大神们帮忙看看原理图上的,输出电压怎么算??输出电压是不是在ADJ端??

网友:
恒流接法?

网友A:
第一个图中 OUT 和 ADJ 脚间的 R31//R32 = 750/2 = 375 欧,对应第二图中的 R1。

由於 LM317 会改变输出令 ADJ 和 OUT 脚间有 1.25V 相差,所以欧姆定律告诉我们第一个图中的 R31//R32 总电流是 1.25V/375欧=3.333mA。这电流大部份会流过 R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中 OUT 和 ADJ 脚间的 R31//R32 = 750/2 = 375 欧,对应第二图中的 R1。

由於 LM317 会改变输出令 ...

这是原理图中的计算公式  从公式上看流过R2电流有Iadj和1.25/R1啊 但是图一是怎么通过输出端串联不同电阻来确定ADJ端电压的  我认为是和原理图中的输出和调节关系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中 OUT 和 ADJ 脚间的 R31//R32 = 750/2 = 375 欧,对应第二图中的 R1。

由於 LM317 会改变输出令 ...

嗯 看懂了 谢谢 谁输出都无所谓 只要得出R900处的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2016-01-09):
这个电路貌似是在步进电机驱动器中设置电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