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仿魏坤示波表

楼主(2014-07-06):
按照《无线电》杂志和坛里的资料仿制的
主控板自己做,数据采集&转换板发给厂家打的样
一路做下来发现有几处线路错误,改了改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管怎么调,液晶都是白屏
选的就是ILI9320控制器的液晶,但是没有显示。

网友:
你还是先自己写程序把屏幕点亮再说吧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哪款控制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哪款控制芯片?

ILI9320 2.8寸液晶

网友:
注意哦。有可能是屏本身问题哦。我之前有一次就是,老程序在新板子上怎么都不对,后来用手摸排线,不小心就会显示。后来折腾一下午也不行,换了个新屏马上就好

网友(2014-08-05):
我用MSP430驱动时,也产生过时有时无现象,后来上电初始化时先把驱动IO拉高,就正常了.我认为跟时续有关系

网友(2014-09-24):
先把屏点亮,然后再调试。

网友(2014-11-10):
能正常工作么?有什么功能?

网友: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