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P下载程序时如果不擦除FLASH,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4-07-06):
请问DSP下载程序时如果不擦除FLASH,有什么影响

网友:
比如原来是0xFF00,写入0x00FF,结果变成了0x0000。

网友:
同2楼,理论上原来是0的位不变,是1的可能变成0.实际上,如果你有flash底层驱动,可能都不让你写

网友A:
咦?擦除不是自动的么?

还可以手动控制不擦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咦?擦除不是自动的么?

还可以手动控制不擦除?

咦,稻谷不是直接长出米饭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咦,稻谷不是直接长出米饭来着?

你种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