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通信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7-07):
我在发送的时候,发送寄存器里面的字节数是   unsigned char TxBuf[20]={0};
接收字节也是  unsigned char TxBuf[20]={0};

我的想法是我给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一个字节的16进制数,  然后单片机接收到后通过nrf24l01把这个数再给发出去。经过测试,是能进行收发的。
但是出现一种奇怪的情况,如果我1s,就是降低发送速率,给单片机发送一次数据,两个模块之间的通信会变得不大正常,请问在通信的过程中,nrf24l01有最低的通信速率要求吗?

网友A:
你每次读取到值要把2.4g接收模块的数据缓存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每次读取到值要把2.4g接收模块的数据缓存清楚

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