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组网问题难倒了我,客户端跨路由访问电脑服务器

楼主(2014-07-07):
这样的
路由器A是总路由器
路由器B,C是每个部门的路由器
ERP服务器在路由器C的部门里   如果我想用电脑A通过路由器B访问路由器C下的电脑B咋整啊

网友A:
VLAN不能解决吗?路由器A是几层管理型的啊?

网友B:
把路由器B和C 换成交换机就可以了,保证在一个网段里

网友C:
取决于有多少操作权限。

有权限去配路由器即可,这个难度最低;
路由器配置不可改的话,要看双方是否有方法可达,有办法的话,就可以做Tunnel,Linux下比较方便,Win下略麻烦;
双方被网管隔离不可达,那就只能从外部主机绕,公司策略不允许的话,那就没太好的正经办法了。

网友D:
为啥不把服务器放在核心路由上呢~目前而言,用静态路由可能可以解决~

网友E:
需要路由器型号

网友:
C 路由给电脑B一个端口映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A PC和B PC需为不要同的网段,不改变连接方式的话三台路由器都要设定路由,如果是一般的路由器设定静态路由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你的路由器工作在什么模式,如果是路由模式直接可以访问,如果工作在NAT模式,则需要做端口映射。看你这架构估计是NAT模式。

网友:
路由器B、C换成交换机算了

网友:
一种东西叫做NAT

网友:
B和C不需要交换机也可以保证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网友:
端口映射

网友F:
需要在路由器B和路由器C分别配置静态路由,应该可以实现你的需求,还有更简单的办法:比如你A机IP:192.168.2.2,B:192.168.3.5 你把A,B的子网掩码改为:255.255.0.0就可以了。

网友:
B和C都在NAT模式下的话,将服务器从C的wan口映射出去,然后B下面的电脑直接访问C的wan口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办公网络用NAT就是折腾的

网友G:
有具体步骤吗?想学习一下,但是百度了,还是不会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具体步骤吗?想学习一下,但是百度了,还是不会设置。。。

就是路由器开端口映射,让路由器C下面那台服务器暴露出去。
路由器的说明书一般都会提到

网友:
端口映射(有的路由器好像没有)------前两天刚搞过,跨路由器的话,要设置每个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LAN不能解决吗?路由器A是几层管理型的啊?

Vlan 没试过,路由器A接的是外部英特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路由器B和C 换成交换机就可以了,保证在一个网段里

但是这样就没有WiFi了   部门的电脑都是无线的      wifi省了很多杂乱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决于有多少操作权限。

有权限去配路由器即可,这个难度最低;

路由器都可以192.168.1.1进入配置的    正在研究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把服务器放在核心路由上呢~目前而言,用静态路由可能可以解决~

你说的核心路由器指的是路由器A?
这样的话   路由器A 和 路由器B下的电脑通信 可以做到 直接IP相互访问?

网友:
设置静态路由表是可以实现的。 不过貌似3个路由都要设置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路由器型号

都是TPLINK的

网友C:
不会就是最普通的那种家用WiFi路由器吧?
那个的话,理论上关闭NAT开直通应该就能直接访问的。如果必须开着NAT的话,就是把部分机器放DMZ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在路由器B和路由器C分别配置静态路由,应该可以实现你的需求,还有更简单的办法:比如你A机IP:192.168.2 ...

好的 谢谢  我去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就是最普通的那种家用WiFi路由器吧?
那个的话,理论上关闭NAT开直通应该就能直接访问的。如果必须开 ...

谢谢  有点高深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核心路由器指的是路由器A?
这样的话   路由器A 和 路由器B下的电脑通信 可以做到 直接IP相互访问? ...

至少挂在A下面会比现在要好操作~

你这样访问C下的服务器,中间必须经过A路由转发一次,如果B和C使用的同一个网段的话,可能还会有问题。

目前的状况下,静态路由是可以解决,但是,不应该是长久之计。应该只有A一台路由器,服务器挂A上,B和C应该只是交换机,所有的访问全部由A去路由

网友H:
路由A 192.168.1.1 打开LAN口DHCP,
路由B 192.168.2.1 关闭LAN口DHCP,
路由C 192.168.3.1 关闭LAN口DHCP,
从LAN口拖两根网线,一根到路由B的LAN口,一要到路由C的LAN口。
电路A和电路B,将从路由A上获取 192.168.1.X的IP 地址。同一个子网。

网友:
简单的是改到同一个子网,如果必须是不同子网的话,记得一般得买商用的三层交换机了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不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路由A 192.168.1.1 打开LAN口DHCP,
路由B 192.168.2.1 关闭LAN口DHCP,
路由C 192.168.3.1 关闭LAN口DHCP,

这个应该是对的,记得曾经这么扩展过路由器的LAN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点高深 哈哈

这问题太简单了吧!使用无线路由器的WDS的桥接功能就搞定了啊

网友:
A  B  C路由器应该都是带有无线功能的吧。他们的之间距离大概有多少少。

网友:
把B、C无线路由器配置成交换机模式工作就可以轻松访问了,我们就是这么使用的

网友:
我分析一下:
楼主说:路由器都可以通过192.168.1.1这个IP地址登陆并访问。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至少电脑A跟电脑B所在的B,C局域网都是私有地址段的192.168.1.0/24段的C类地址段。那也可知道,A路由器所在的局域网也是个c类地址段,B,C两个路由器启用了NAT模式,外网的WAN接口是在A路由器下属的一个IP知己地址。
如果不做B,C路由器的地址段变更的话,根本无法跨接访问。原因在于:既然都是192.168.1.0/24这个地址段。那么,同一段的IP寻址自然是广播方式,根本不会被NAT转发到上一层。
我看设计这个网络的人也不是很明白,只是简单地把两个门隔离开,而没有更深的考虑别的问题。
我的建议是:开启B,C路由器的路由模式,B,C所带的网段要分属不同,然后在B,C之间做静态路由。B,C的默认路由还是指向A。
我的这个建议是基于增加任何设备的一种方法。
还有一个合理的建议就是:增加一台VLAN交换机,A路由器换成支持内网多VLAN的软路由。把B,C路由器干掉好了。ERP服务器网卡配置两个IP地址段的地址放在VLAN交换机的hybird口上。BC的网络分属于两个VLAN。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就没有WiFi了   部门的电脑都是无线的      wifi省了很多杂乱的线

你只要不插无线路由器的WAN口,只用LAN口,无线路由器就当交换机使了,看来你们公司没网管,也没有网络规划,更不会买几千几万一个的交换机,所以整个公司一张网是最佳选择。
什么vlan,OSPF,生成树,都是浮云

网友:
用路由模式,不要nat。在路由上配置静态路由转发,就可以了。可以使用原来不同的网段互相访问。

网友:
基于其他电脑基本上是用的WIFI,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拉根网线到路由器C,要访问电脑B时就插上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