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PWM调速的续流二极管是否产生一定的制动力

楼主(2014-07-07):
在PWM调速的时候,反向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用于保护功率元件不被反压击穿。
而在电机制动的时候,把电机的电极短路起来,也能达到快速制动。问题是,现在这个续流二极管产生的效果是否和短路制动时产生的效果类似。电机是否因为这个续流二极管而运转得慢一些。

网友:
如果本来稳定运转,然后断电,续流二极管基本没有制动效果,内阻特别大的电机除外
如果本来稳定运转,然后断电,外部用手拧电机使它加速,那么这个续流二极管会有制动效果

网友A:
楼上的完全是凭感觉在讲,基本上没有对的地方。
单向调速的直流电机,感应电动势永远和二极管的极性是相反的,所以二极管不产生制动作用。二极管的作用仅仅是防止漏感电压尖峰击穿mos管。
停机并断电后,外力拖动电机,感到阻力,是由于电机感应电动势通过mos体二极管向电源反供电。
如果外力反向拖动电机,那么感应电动势被二极管短路,会产生较大的阻力。内阻越小的电机,阻力越大。

把直流电机想象成一个直流电压源+内阻+漏感的简单模型你就理解了。其中直流电压源的电压瞬时值正比于转速成。

论坛里不讲理论,凭感觉做事的人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完全是凭感觉在讲,基本上没有对的地方。
单向调速的直流电机,感应电动势永远和二极管的极性是相反 ...

按照你的模型我就想通了,其实我一直是认为直流电机是电感+内阻这样的,事实是电压源+电感+内阻。电压源不管电机是被电源带动,或者用手拧动,只要是同一个方向,它就不会让二极管导通。

而这个电压源不可能比电源电压高,也就是MOS管截止Toff时,体二极管也不能导通。而不会影响转速。

那么通过间接的方法测量电机转速也就可实现?在MOS管Toff时,测电机的输出电压,也就知道电机的粗略转速了。

网友:
制动的原理是短路电机发出的电流,而二极管的方向是反着的,所以没有制动效果。
制动,我们是通过一个延时然后驱动一个可控硅来短路电机的,还是有效果的,停止的速度比不制动快很多。
还有就是用两个继电器的那种电路结构,一个是正转,一个是反转,停止时直接短路电机,就是制动,也不错的效果。

网友(2014-09-19):
对于H桥电路,导通的MOS管反并的二极管,在MOS关断时,是不流过电流的,但是顺着电流方向的另一侧MOS管的反并二极管,会流过电流(续流作用),电机能量馈送回电源,所以二极管还是起制动作用的,只是通过顺着电流方向的二极管来制动。

网友(2015-01-26):
我的理解就是关断后,电机类似替代了电源,继续供电,那么二极管此时就是续流,将电流回馈到电源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