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机驱动芯片坏的问题???

楼主(2014-07-07):
在做的一款产品上有3个电机驱动芯片,型号都是DRV8821。其中一个片子老出问题,它也不是整个片子出问题,用SWD调试的时候,复位一段时间后(约5S)RUN,PWM信号就没有输出,如果采用重新上电的办法一切正常。焊接完的板子测试就会有问题,不是所有板子都有问题。初步判断为输出使能端失效。3个芯片的外围电路都一样,连外围器件的布局都一模一样。测试了N种办法找问题都没找到!
做了以下测试:
1 逻辑分析仪测试控制逻辑,没有问题。
2 找到电源问题正常。
3 换芯片后有的好有的不好。
4 发热测试也没发现问题。
5 PCB制版检查了也没问题。

问:  1、TI能否进行芯片检测以查找坏的原因。
      2、各位给帮忙分析下还有什么没考虑到的原因。

网友A:
驱动的什么电机?电压?》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的什么电机?电压?》线路?

42步进电机,12V供电,你说的线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A:
42步进的话,咋不用经典的  L297+L298结构?

楼主:
这个便宜,体积空间小, 可以带两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步进的话,咋不用经典的  L297+L298结构?

你说这个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
8811用过没什么问题,是不是上电使能有要求?你查查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