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载文件系统出错,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07):
......................................
[    1.498107] Cortex M3 Firmware Version = 0x181
[    1.503784] create_regulator: DCDC2: Failed to create debugfs directory
[    1.511505] smartreflex smartreflex: am33xx_sr_probe: Driver initialized
[    1.523681] clock: disabling unused clocks to save power
[    1.529846] mmc0: host does not support reading read-only switch. assuming write-enable.
[    1.540374] mmc0: new high speed SD card at address 00c3
[    1.546875] mmcblk0: mmc0:00c3 E1161 1.85 GiB
[    1.553314]  mmcblk0: p1 p2
[    1.569335] Detected MACID=90:59:af:62:d7:66
[    1.575317] cpsw: Detected MACID = 90:59:af:62:d7:68
[    1.581756] omap_rtc am33xx-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01-01 00:00:01 UTC (946684801)
[    1.606170] VFS: Mounted root (ext2 filesystem) on device 179:2.
[    1.613006] Freeing init memory: 236K
[    1.621307]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See Linux Documentation/init.txt for guidance.
[    1.634429] Backtrace:
[    1.637054] [<c0017dbc>] (dump_backtrace+0x0/0x10c) from [<c04140c0>] (dump_stack+0x18/0x1c)
[    1.645965]  r6:c004203c r5:c04f6cb8 r4:c0641188 r3:c05f7f0c
[    1.651947] [<c04140a8>] (dump_stack+0x0/0x1c) from [<c04142fc>] (panic+0x64/0x194)
[    1.660034] [<c0414298>] (panic+0x0/0x194) from [<c0414084>] (init_post+0xac/0xd0)
[    1.667999]  r3:df02bc00 r2:0000000a r1:00000080 r0:c04f6cb8
[    1.674011]  r7:00000013
[    1.676696] [<c0413fd8>] (init_post+0x0/0xd0) from [<c0598900>] (kernel_init+0xf8/0x120)
[    1.685211]  r4:c05d2644 r3:00000112
[    1.688995] [<c0598808>] (kernel_init+0x0/0x120) from [<c004203c>] (do_exit+0x0/0x65c)

/etc/init.d/rcS的内容如下
#!/bin/sh
#
# rcS                Call all S??* scripts in /etc/rcS.d in
#                numerical/alphabetical order.
#
# Version:        @(#)/etc/init.d/rcS  2.76  19-Apr-1999  miquels@cistron.nl
#

PATH=/sbin:/bin:/usr/sbin:/usr/bin
runlevel=S
prevlevel=N
umask 022
export PATH runlevel prevlevel

#        Make sure proc is mounted
[ -d "/proc/1" ] || mount /proc

#
#        See if system needs to be setup. This is ONLY meant to
#        be used for the initial setup after a fresh installation!
#
if [ -x /sbin/unconfigured.sh ]
then
  /sbin/unconfigured.sh
fi

#
#        Source defaults.
#
. /etc/default/rcS

#
#        Trap CTRL-C &c only in this shell so we can interrupt subprocesses.
#
trap ":" INT QUIT TSTP

#
#        Call all parts in order.
#
exec /etc/init.d/rc S

#
#        For compatibility, run the files in /etc/rc.boot too.
#
[ -d /etc/rc.boot ] && run-parts /etc/rc.boot

#
#        Finish setup if needed. The comment above about
#        /sbin/unconfigured.sh applies here as well!
#
if [ -x /sbin/setup.sh ]
then
  /sbin/setup.sh
fi
看起来没有什么错误,高手指点一下那里不对了?

网友A:
看这个
[    1.621307]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See Linux Documentation/init.txt for guidance.
应该是没有指定内核启动参数或参数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
[    1.621307]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

制定的了
console=ttySC0,115200 root=/dev/mmcblk0p2 init=/init  rootwait rw

网友:
内核没问题的话,看一下文件系统有没有少东西。/sbin/init,/bin/init,/bin/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mmcrootfstype=ext4 rootwait

完整的如下,也不行,一样的现象
console=ttyO0,115200n8 mem=512M root=/dev/mmcblk0p2  rw init=/linuxrc rootfstype=ext4 rootwait

网友C:
先试试网络文件系统是否能够启动,如果可以,再试试烧写到Flash是不是也可以,如果都没问题,看看内核镜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先用ramdisk启动(ram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试试网络文件系统是否能够启动,如果可以,再试试烧写到Flash是不是也可以,如果都没问题,看看内核镜像 ...

NFS挂载是正常的
[    4.845886] VFS: Mounted root (nfs filesystem) on device 0:14.
[    4.852447] Freeing init memory: 236K
INIT: version 2.88 booting
Error opening /dev/fb0: No such device
Starting udev
[   11.038726] EXT3-fs (mmcblk1p2): error: couldn't mount because of unsupported optional features (240)
[   11.062286] EXT2-fs (mmcblk1p2): error: couldn't mount because of unsupported optional features (244)
[   11.144866] EXT2-fs (mmcblk0p2): warning: mounting unchecked fs,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   11.332244] EXT3-fs (mmcblk1p2): error: couldn't mount because of unsupported optional features (240)
[   11.346893] EXT2-fs (mmcblk1p2): error: couldn't mount because of unsupported optional features (244)
Starting Bootlog daemon: bootlogd: cannot allocate pseudo tty: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bootlogd.
ALSA: Restoring mixer settings...
NOT configuring network interfaces: / is an NFS mount
/usr/sbin/alsactl: load_state:1686: No soundcards found...
Tue Jun 25 23:08:00 UTC 2013
Configuring update-modules.
INIT: Entering runlevel: 5
Starting system message bus: dbus.
Starting telnet daemon.
Starting syslogd/klogd: done
Starting thttpd.
Stopping Bootlog daemon: bootlogd.

_____                    _____           _         _
|  _  |___ ___ ___ ___   |  _  |___ ___  |_|___ ___| |_
|     |  _| .'| . | . |  |   __|  _| . | | | -_|  _|  _|
|__|__|_| |__,|_  |___|  |__|  |_| |___|_| |___|___|_|
              |___|                    |___|

Arago Project http://arago-project.org am335x-evm ttyO0

Arago 2013.05 am335x-evm ttyO0

am335x-evm login:
_____                    _____           _         _
|  _  |___ ___ ___ ___   |  _  |___ ___  |_|___ ___| |_
|     |  _| .'| . | . |  |   __|  _| . | | | -_|  _|  _|
|__|__|_| |__,|_  |___|  |__|  |_| |___|_| |___|___|_|
              |___|                    |___|

Arago Project http://arago-project.org am335x-evm ttyO0

Arago 2013.05 am335x-evm ttyO0

am335x-evm login: root

网友D:
我估计是没按正确的方法烧进去,还有你确定是烧到/dev/mmcblk0p2里了?这个字有没有写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是没按正确的方法烧进去,还有你确定是烧到/dev/mmcblk0p2里了?这个字有没有写错? ...

真米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是没按正确的方法烧进去,还有你确定是烧到/dev/mmcblk0p2里了?这个字有没有写错? ...

启动后把/dev/mmcblk0p2挂载到/mnt/cf,里面的内容如下
root@am335x-evm:/# ls /mnt/cf/
bin         etc         lib         mnt         srv         usr
boot        home        lost+found  proc        sys         var
dev         init        media       sbin        tmp

root@am335x-evm:/# ls -l /mnt/cf/lib
?rwsrwsrwt 65535 42949672 42949672 4294967295 Dec 31  1969 /mnt/cf/lib
root@am335x-evm:/# ls -l /mnt/cf/
?rwsrwsrwt 65535 42949672 42949672 4294967295 Dec 31  1969 bin
?rwsrwsrwt 65535 42949672 42949672 4294967295 Dec 31  1969 boot
?rwsrwsrwt 65535 42949672 42949672 4294967295 Dec 31  1969 dev
?rwsrwsrwt 65535 42949672 42949672 4294967295 Dec 31  1969 etc
?rwsrwsrwt 65535 42949672 42949672 4294967295 Dec 31  1969 home
-rwxr-xr-x    1 root     root         29244 Jul  7  2014 init
?rwsrwsrwt 65535 42949672 42949672 4294967295 Dec 31  1969 lib
drwxrwxrwx    2 root     root         16384 Jul  7  2014 lost+found
?rwsrwsrwt 65535 42949672 42949672 4294967295 Dec 31  1969 media
?rwsrwsrwt 65535 42949672 42949672 4294967295 Dec 31  1969 mnt
?rwsrwsrwt 65535 42949672 42949672 4294967295 Dec 31  1969 proc
?rwsrwsrwt 65535 42949672 42949672 4294967295 Dec 31  1969 sbin
?rwsrwsrwt 65535 42949672 42949672 4294967295 Dec 31  1969 srv
?rwsrwsrwt 65535 42949672 42949672 4294967295 Dec 31  1969 sys
?rwsrwsrwt 65535 42949672 42949672 4294967295 Dec 31  1969 tmp
?rwsrwsrwt 65535 42949672 42949672 4294967295 Dec 31  1969 usr
?rwsrwsrwt 65535 42949672 42949672 4294967295 Dec 31  1969 var

很奇怪的是,文件夹权限怎么变成了,?rwsrwsrwt

网友C:
引用 楼主:
NFS挂载是正常的
[    4.845886] VFS: Mounted root (nfs filesystem) on device 0:14.
[    4.852447] F ...

看你这个NFS没问题,那你看看内核镜像是不是支持你的文件系统,再看看制作的文件系统是不是有问题,记得文件系统制作工具好像有错误,需要自己修改,最后看看是不是烧写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个NFS没问题,那你看看内核镜像是不是支持你的文件系统,再看看制作的文件系统是不是有问题,记得 ...

搞定了,是卡的问题,换了个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