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GA控制VGA问题

楼主(2014-07-07):
小弟有个疑惑:FPGA控制VGA指的是控制我们常用的电脑显示器还是类似7寸 8寸的哪些显示屏?

网友A:
都是通用的,显示器分辨率大于你FPGA输出的分辨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通用的,显示器分辨率大于你FPGA输出的分辨率就行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通用的,显示器分辨率大于你FPGA输出的分辨率就行

控制彩屏的引脚多几个?
DE和D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