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功耗低点的外围电路

楼主(2014-07-07):
输入12V  转5V  5V再转3.3V 给STM32L152供电

5V转3.3我用LM1117
12V转5V 正常用300MA就够   但是的静态电流太大  ,有没有功耗小点的芯片  帮推介个

网友:
要控制功耗使用DCDC方案

网友:
低功耗还能用1117?这个也应该换一下。去各大半导体官网,低功耗的解决方案一抓一大把。

网友:
使用高频率的DCDC降压芯片将12V降为5V,甚至可以降为3.5V。后面再用一个LDO转为3.3V,LDO选择需要在静态电流和电源纹波抑制比两个参数进行折中。

不过楼主是供MCU使用,没有精密模拟部分的话,连LDO都不要了,DCDC直接出3.3V,再加几级低通滤波就可以了,这样效率最高。

另外,我一向认为LM1117这种根本不能算LDO。

网友:
跟我遇到的问题差不多,这样的组合,12V转5V普通的BUCK降压IC效率太低,尤其在输出电流小于10mA时,都跟线性稳压IC差不多,甚至还要差。另外LM1117确实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电路中,LM1117自身耗电有的都到几mA了。
降压IC你可以考虑一下:TPS62173。

网友:
说静态电流太大,容易让人误解。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