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单片机复位一直不成功。

楼主(2014-07-07):
  完全按照规格书时序写的,示波器测试都正常,就是读取温度值不对。只能求助大神了,这个太蛋疼了。以下的延时函数均用示波器测试过。

#include"DS18B20.h"
#include"UartPrintf.h"

void DS18B20_Init(void)
{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Byte(0xCC);
    DS18B20_WriteByte(0x44);
                DelayNms(500);
                DelayNms(500);
                //while(!DQ);

}

void Read_Value(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idata j)
{
                int i;
                for(i=0;i<j; i++)
                {
                                *p = DS18B20_ReadByte();
                                p++;
                                DelayUS(20);
                }
}

int Get_Temp(unsigned char *p)
{
                int  Temp;
                Temp = p[1]*0x100 + p[0];
                Temp /=16;
                return Temp;
}

/**************************************
1@2.4us
2@3.0us
3@4.4us
4@5.4us
5@6.4us
10@11.6us
20@20.8us
50@51.2us
200@200us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n)  //256
{
        while (--n)
        {
                _nop_();
        }
}

/********************************
1@1ms
2@2ms
3@3ms
10@10ms
800@800ms
********************************/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while(n--)
        {
                for(i=0;i<550;i++);
        }
}

void DS18B20_Reset(void)
{
        while(1)
        {
                DQ=0;
                DelayUS(200);
                DelayUS(200);
                DelayUS(80);
                DQ=1;
                DelayUS(60);
                if(!DQ)
                {
                                DQ=1;
                                DelayUS(200);
                                DelayUS(40);
                                DelayUS(200);
                                DelayUS(40);
                                break;
                }
        }
}

/**************************************
´ÓDS18B20ÖжÁÈ¡1×Ö½ÚÊý¾Ý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Byte(void )
{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for (i=0; i<8; i++)
    {
                                dat >>= 1;
                                DQ=0;
                                _nop_();
                                _nop_();
                                DQ=1;   //ÊÍ·Å×ÜÏß
                                DelayUS(16);
                                 if (DQ)
                                 {
                                                        dat |= 0x80;
                                 }
                                DelayUS(60);
    }
    return dat;
}

/**************************************
ÏòDS18B20д1×Ö½ÚµÄÊý¾Ý
**************************************/
void DS18B20_WriteByte(char dat)
{
    char i, datebuf;
    for (i=0; i<8; i++)
    {
                                datebuf = dat>>i;
                                if(datebuf & 0x01)
                                {
                                                DQ=0;
                                                _nop_();
                                                _nop_();
                                                DQ=1;
                                                DelayUS(60);
                                }
                                else
                                {
                                                DQ=0;
                                                DelayUS(60);
                                                DQ=1;
                                }
    }
}

网友:
这都老黄历了,自己搜索一下看看吧,另外注意不能用推挽方式的

网友:
读写字节有问题,位起始低电平时间不够

网友:
标题不合格哦~明显是18b20的问题,不是51的问题~

楼主:
很抱歉的确是标题错了,单最终不是读写数据的时间问题,而是DS18B20复位时存在问题,抱歉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