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用STM8S003做的一个电子秤程序 调试通过

楼主(2014-07-07):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gpio.h"
#include "stm8s_exti.h"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type.h"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tim1.h"
#include "stm8s_clk.h"
#include "stm8s_conf.h"

#define HC595_PORT (GPIOC)
#define HC595_DIO  (GPIO_PIN_3)
#define HC595_SCK  (GPIO_PIN_4)
#define HC595_RCK (GPIO_PIN_5)

void LS595_out(void);
void LS595_in(u8 Data);

/*
#define BUTTON_PORT (GPIOC)
#define BUTTOButtonStateN_PIN  (GPIO_PIN_0)
*/
#define AD_Conver (GPIOA)
#define AD_DA  (GPIO_PIN_1)
#define AD_CK  (GPIO_PIN_2)

u8 table[]={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0xee,0xfe,0x9c,0xfc,0x9e,0x8e};  //段选
u8 Wtable[]={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位选

void shumaguan_595(u8 wei,u8 duan)        ;
void display(void);
u32 Sampling(void);

u32 readconver(void);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Delay (u16 nCount);

/* Private functions ---------------------------------------------------------*/
/* Public variables ---------------------------------------------------------*/
//u8 ButtonState = 0x00;
//u8 A1, A2, A3, A4,A5,A6,A7,A8;
u32 Lheight,AD;

unsigned char A1, A2, A3, A4,A5,A6,A7,A8;

void main(void)
{

  u8 Leds; /* Contains which LEDs to operate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 Initialize I/Os in Output Mode */
GPIO_Init(GPIOC,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AD_Conver,    AD_DA | AD_CK ,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推挽输出模式

  /* Initialize I/O in Input Mode with Interrupt */
// GPIO_Init(BUTTON_PORT, BUTTON_PIN, GPIO_MODE_IN_FL_IT);

  /* Initialize the Interrupt sensitivity */
//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C, 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

// enableInterrupts();

  /* Toggles LEDs */

  while (1)
  {

                   u32 c;
                         // Lheight = ((Sampling()));
                                Lheight=(Sampling()/1000-92)*75;
                          //Lheight=1;
                                //c=(readconver());
                //        c=         readconver();
                //Lheight = readconver()-93048;
                if(Lheight>0)

                //Lheight=Lheight;
                                //Lheight = Sampling();
                         {
                         A8=Lheight%10;
                          A7=(Lheight%100)/10;
                          A6=(Lheight%1000)/100;
                          A5=(Lheight%10000)/1000;
                          A4=(Lheight%100000)/10000;
        A3=(Lheight%1000000)/100000;
        A2=(Lheight%10000000)/1000000;
        A1=Lheight/10000000;
                        display();
                        }
                        else
                        Lheight=0;
                        A8=Lheight%10;
                        A7=(Lheight%100)/10;
                        A6=(Lheight%1000)/100;
                        A5=(Lheight%10000)/1000;
                        A4=(Lheight%100000)/10000;
                        A3=(Lheight%1000000)/100000;
                        A2=(Lheight%10000000)/1000000;
                        A1=Lheight/10000000;
                        display();

  }

}
void display(void)
  {
           u8 a;
             for(a=2000;a>0;a--);
                         {
                         shumaguan_595(Wtable[0],table[A1]);
                         shumaguan_595(Wtable[1],table[A2]);
                         shumaguan_595(Wtable[2],table[A3]);
                         shumaguan_595(Wtable[3],table[A4]);
                         shumaguan_595(Wtable[4],table[A5]);
                         shumaguan_595(Wtable[5],table[A6]);
                         shumaguan_595(Wtable[6],table[A7]);
                         shumaguan_595(Wtable[7],table[A8]);
                         shumaguan_595(0xff,table[0]);
                 Delay(100);
                 }
  }

u32 readconver(void)
{

        u8 i;
        u32 dat=0;
        //GPIO_WriteHigh(AD_Conver,AD_DA);
        //Delay(5);
        GPIO_WriteLow(AD_Conver,AD_CK);   //当 AD_CK 为低电平时,芯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使能AD
        while(GPIO_ReadInputPin(AD_Conver,AD_DA)!=0);   //AD转换未结束则等待,否则开始读取
        GPIO_Init(AD_Conver,   AD_DA ,  GPIO_MODE_IN_FL_NO_IT); //重新配置为输入模式

                 for(i=0;i<24;i++)   //读24个bit
        {
                GPIO_WriteHigh(AD_Conver,AD_CK);
                dat=dat<<1;//count=count<<1;   //向左移一位
    GPIO_WriteLow(AD_Conver,AD_CK);
        //        if(GPIO_ReadInputPin(AD_Conver,AD_DA))  高电平返回非0,低返回0
        if(GPIO_ReadInputPin(AD_Conver,AD_DA)!=0)

                dat++;                  //if(AD_DA)count++; //当AD_DA为1时  count+1
        }

         GPIO_WriteHigh(AD_Conver,AD_CK);
          //dat=dat^0x800000;  // 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GPIO_WriteLow(AD_Conver,AD_CK);
         return(dat);
}

u32 Sampling(void)
{
        u32 Sam[12],tmpmax,tmpmin,sum=0,Average;
        u8 i;

        for(i=0;i<12;i++)
        {
                Sam[i]=readconver();
                if(i==0)
                {
                        tmpmax=Sam[0];
                        tmpmin=Sam[0];
                }
                if(i>0)
                {
                        if(Sam[i]>tmpmax)tmpmax=Sam[i];
                        if(Sam[i]<tmpmin)tmpmin=Sam[i];
                }
        }

        for(i=0;i<12;i++)
        {
                if(!(Sam[i]==tmpmax||Sam[i]==tmpmin))
                {
                        sum=sum+Sam[i];
                }
        }
        Average=sum/10;

        return(Average);
}

void shumaguan_595(u8 wei,u8 duan)
{
         u8 i;
         for(i=0;i<8;i++)
        {
  LS595_in (wei);
  LS595_in(duan);
        LS595_out();
        //TMR0_Delay1ms(1);
}

}

void LS595_in(u8 Data)
{
  u8 i;

        for(i=0;i<8;i++)
  {
      GPIO_WriteLow(HC595_PORT, HC595_SCK);

                 if(Data&0x01)
         {
            GPIO_WriteHigh(HC595_PORT,HC595_DIO);
         }
     else
   {
           GPIO_WriteLow(HC595_PORT,HC595_DIO);
   }
                Data>>=1;
    GPIO_WriteHigh(HC595_PORT, HC595_SCK);
   }
}
/*写入数据函数*/

void LS595_out(void)
{
  GPIO_WriteLow(HC595_PORT, HC595_RCK);

  //RCK=1;                    //当RCK为上升沿时将数据并行输出
        Delay(1);
        GPIO_WriteHigh(HC595_PORT, HC595_RCK);
  //TMR0_Delay1ms(1);
        Delay(1);
  GPIO_WriteLow(HC595_PORT, HC595_RCK);

}

void Delay(u16 nCount)
{
  /* Decrement nCount value */
  while (nCount != 0)
  {
    nCount--;
  }
}

#ifdef 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16 line)
#else
void assert_failed(void)
#endif
{
  /* Add your own code to manage an assert error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使用HC595串行输入,并行输出

楼主:
程序放在这里  需要的下载  开发环境STD

网友:
做过温补吗

网友A:
为什么说又是HX7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说又是HX711?

测试过这个AD感觉貌似很不怎样,短稳还可以,温度系数比较大,数据飘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公布原理图,,很想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C:
用的什么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传感器?

大一学生党  没钱买传感器  淘宝里面买的一个便宜传感器    也不知道是什么传感器,连着AD HX711

网友D:
你就while等么  可以用中断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公布原理图,,很想学习学习!@  谢谢

没有画原理图呀  我就是几个模块连接起来的  具体的接口我代码上面都define了   传感器出来4根线 1根VCC, 1根GND, 1根A+, 1根A-  ;A+和A-连着HX7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while等么  可以用中断的啊

恩恩   我现在准备用中断写    ,while里面会出现数码管闪烁,看着不是蛮舒服
然后还用一个问题 003F3的flash太小,只有4K.  准备用寄存器写,用库函数占用的内存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我现在准备用中断写    ,while里面会出现数码管闪烁,看着不是蛮舒服
然后还用一个问题 003F3 ...

003 为8K的

网友:
代码写的好乱

网友E:
楼主stvd可以发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stvd可以发下吗

http://pan.baidu.com/s/1kTytF9P

网友:
谢谢了
马2化1腾1273753254

网友(2014-08-27):
称重很准,谢谢分享,存下了。

网友:
楼主真厉害,喜欢看程序,算法特别有用

网友:
不错,参考一下

网友:
代码略乱 哈哈

网友(2015-03-01):
精度怎么样?

网友(2015-04-24):


网友:
如果你是全部库都加进去的  需要在优化选项中 打开一个优化选项,就不会占用多大空间了。   选项的意思是 不使用的函数 不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