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13.56M的天线优化设计

楼主(2014-07-08):
大家好,本人是RFID的新手,近期在做一个13.56M的RFID天线,目前设计的天线能读到5-6CM,但由于需要读取一个装在部分金属盒子里面的天线,需要将RFID天线匹配的很好,本人用RC500天线设计匹配工具,计算出来单还是没有达到最佳效果,请高手指点。
天线如下:

有效线圈4
线宽度:0.635mm
线圈半径:第一圈16.99MM,第二圈18.5mm,第三圈19.99 第四圈21.51

软件截图如下:

楼主:
本人新手,怎么发图。

网友:
沙发
我会跟你说我调了两三个月的13.56MHz的天线都没什么好办法么?
同求高手指点

网友:
5-6已经不错了,我们调了两三个月才能读到8cm左右,计算的应该误差较大,我们是用阻抗分析仪和网络分析仪测试着调的。

网友:
5,6cm容易吧,,我的天线都是乱画的

网友:
我原来设计的时候用的是RC522,天线的画法是参照芯片手册和网上的成品画的,距离4-6cm,还算可以~,你也可以这样做个参照。。。

网友(2014-09-14):
要是没有搞定的,联系我,,可以查看我记录,调个天线还不是什么问题QQ35919694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