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rf24l01查询与中断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4-07-08):
问题如标题。
我用查询标志位写的发送与接收的代码。
现在想改成中断来写。请问是IRQ接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触发中断来处理吗? 如果知道的话请告之下,谢谢。

网友A:
就是你说的那样,用中断处理,MCU就不用总盯着2401,可以在没来中断时自己happy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说的那样,用中断处理,MCU就不用总盯着2401,可以在没来中断时自己happy去了。 ...

了解了,请问清理发送的fifo。
FLUSH_RX 1110 0010   0

Flush RX FIFO, used in RX mode
Should not be executed during transmission of
acknowledge, i.e. acknowledge package will not be
completed.

是像这个地址写0还是写1

网友A:
写零清空, 好久之前用过,RX FIFO好像读出后就自动清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零清空, 好久之前用过,RX FIFO好像读出后就自动清空了

我遇到了和之前阿莫前辈一样的问题,有时候需要不停的复位单片机或者断电上电模块才能正常工作,阿莫上的前辈说的是fifo没有清空的事情,可是我的程序是我的fifo我越清空,通信越不容易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遇到了和之前阿莫前辈一样的问题,有时候需要不停的复位单片机或者断电上电模块才能正常工作,阿莫上的 ...

我没清空过RX fifo,发射端在处理多次重发失败时要清空TX fifo。无论处理2401的什么中断,建议中断服务程序最后都清理一下STATUS 0x07中相应的中断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清空过RX fifo,发射端在处理多次重发失败时要清空TX fifo。无论处理2401的什么中断,建议中断服务程 ...

再请教下,nrf24l101的125个可选频道是什么意思。
他的可选频道在数据手册上没有啊。  你知道是哪些频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nrf24l101的125个可选频道是什么意思。
他的可选频道在数据手册上没有啊。  你知道是哪些频道 ...

手册里有,6.3,仔细都看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有,6.3,仔细都看一遍

你说的是这个吗?我的英文文档不带目录,你给看下这个文档在第几页吧。谢谢。

网友:
建议你多百度写文档,仔细看一看。

网友B:
目测这哥们英文水平一般。我记得文档里有一段专门描述频率问题,我前一段时间回复过另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你,你可以看一下我回复过的帖子,自己找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这哥们英文水平一般。我记得文档里有一段专门描述频率问题,我前一段时间回复过另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 ...

我看了楼主上传的数据手册,没有讲解频率的地方,应该是版本不一样。不信你下载下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有,6.3,仔细都看一遍

在接受的时候,我想接受到信号中断,但是IRQ中断不正常。 我就是在初始化的时候,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配置了下CONFIG  请问这样配置对吗?

网友(2014-09-10):
查询标志位写的发送与接收的代码   是指MCU一直盯着查询标志位,不能去做别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