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风速测量求助

楼主(2014-07-08):
原来公司有一项目是有关风速的,测的风速较低,现在的方案用的是热电偶的方案,但是假如有温度骤变的话根本测不出来,现在要完善一下,有没有哪位大神提供下思路,机械的风速也想过但是这风速太低了。机械的很难啊。

网友A:
没搞过,不过想想,是不是可以测量温差?一个热电偶放在风口测风速,一个放在无风环境测环境温度

网友:
可以参考汽车的空气流量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不过想想,是不是可以测量温差?一个热电偶放在风口测风速,一个放在无风环境测环境温度 ...

我们就是测得温差 这才导致了温度突变检测不出来 容易误报

网友:
要高响应速度,就用压力传感器测量压差吧

网友B:
低风速适合用热膜式风速检测,这种始动风速非常非常小,因为是MSMS温差法,可以抵消温度变化导致的漂移。
有啥问题请留言。

做下广告,我们有低风速的检测芯片,做0-2m/S没问题

网友:
声波多普勒可以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低风速适合用热膜式风速检测,这种始动风速非常非常小,因为是MSMS温差法,可以抵消温度变化导致的漂移。

什么牌子的,型号和资料呢?最近在找这方面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牌子的,型号和资料呢?最近在找这方面的芯片

你也是做风速计? 还是做别的流体检测产品。
一般来说低风速好做,高风速检测要考虑流体力学,要不输出信号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做风速计? 还是做别的流体检测产品。
一般来说低风速好做,高风速检测要考虑流体力学,要不输出 ...

不是的,我产品上需要检测风速。

网友:
超声波测风速

网友:
楼主的问题究竟是“温度骤变”还是“风速骤变”?

网友:
方面很多的啊,不是很难的,找好测量芯片传感器

网友:
用as5040测量。再慢都可以测量。

网友D:
风速要准,要稳。。得寻找这种 纸一样薄的传感器

西门子用的就是类似的,这种传感器,几个运放就搞定了。又准又稳

还有热线的,求推荐厂家啊[

网友:
涡街原理测风俗试试。

网友(2020-06-04):
引用 网友D:
风速要准,要稳。。得寻找这种 纸一样薄的传感器

我也在找这个,你有找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风速适合用热膜式风速检测,这种始动风速非常非常小,因为是MSMS温差法,可以抵消温度变化导致的漂移。

有需要,现在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