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cyclone iv 的RGMII, 输入输出放在不同bank上,是否可以?

楼主(2014-07-08):
使用 cyclone iv 的RGMII, 输入输出放在不同bank上,跑24小时 出现6个 crc错误 ,是否和放在不同bank上有关系?

网友A:
没关系,应是时序的问题或其他。

建议看下TimeQuest的设置约束,还可能跟Layout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应是时序的问题或其他。 建议看下TimeQuest的设置约束,还可能跟Layout有关系。 ...

RGMII的管脚速率为250Mbps,需要做好时钟对齐,并将输入寄存器打包到iob里面才能保证稳定性。目前正在S6上调HiSPI,最大设计速率700Mbps。

楼主:
xilinx有这个IOB吧,altera也有吗 ?没有用过,请教

网友:
rgmii也是125m的,只是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