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DK的编译warning function xxx declared iimplicitly

楼主(2014-07-08):
这个很明显是编译器找不到函数的声明/原型造成的,通常情况下引入函数声明即可。不过刚才做了一个试验大致如下:
//-------------------------------------------------------
//main.c
int main ()
{
    testFun();
}

//-------------------------------------------------------
//fun.c
void testFun ()
{
    printf (...);
}

由于没有引用声明在编译中报告了此warming,不过在MCU中执正确行到了testFun,所以想问问这种warm是否可以忽略?
如果是自己写程序修改代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有时某些代码是不方便修改的。

网友A:
这是基本的C语言语法问题,函数调用之前没有声明,会产生一个warning
还是声明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基本的C语言语法问题,函数调用之前没有声明,会产生一个warning
还是声明一下吧 ...

不是不想改,有时涉及到非技术类问题导致不方便改。所以对这个问题很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