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个美光的LCOS模块 960x540的 60RMB,不知道能驱动起来不

楼主(2014-07-08):
规格书和图片不符合 请忽略,能用这个做个开源class也不错啊
上图片

上规格书

网友A:
难,就算驱动起来你有光学模组么

网友:
可以拿放大镜看黑白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就算驱动起来你有光学模组么

光学模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747&ns=1#detail

网友B:
好小的屏,分辨率挺高的,这个能干啥?做电子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小的屏,分辨率挺高的,这个能干啥?做电子表?

投影仪 google眼镜类似的

网友:
可以做个眼镜

网友C:
DLP 的投影 就是用的这个吧? 不过还要加个三基色的分光镜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LP 的投影 就是用的这个吧? 不过还要加个三基色的分光镜吧?

不一样,DLP是MEMS镜子,LCoS是液晶偏振镜子。

网友:
这东西直接打眼睛去,真是亮瞎了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一样,DLP是MEMS镜子,LCoS是液晶偏振镜子。

gu大师,真是厉害,这个都知道,能科普一下吗?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gu大师,真是厉害,这个都知道,能科普一下吗?用来做什么的?

相机取景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相机取景器。

感觉这货可以做微型3d偏振投影仪了。

网友:
可以做可穿戴微型显示器,这东东好玩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样,DLP是MEMS镜子,LCoS是液晶偏振镜子。

为什么你什么都知道?

网友:
能做投影,光源,镜头不好搞吧

网友G: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689&ns=1#detail  光机  也许可以研究下

网友:
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不用搞投射的,直接搞头戴的就行,搞成3D显示器或者夜视仪都不错

网友:
本以为和LCD使用一样,原来要三基色光源反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ARZxEd&id=38389334689&ns=1#detail  光机  也许可以研 ...

这个只有光学部分,显示部分是坏的

不知道能不能配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745&ns=1#detail

网友G:
买了两个回来 拆开对比了下  可以直接装上去的

网友H:
楼主的这个LCOS模块在哪里有卖?

网友:
真不敢拿自己做实验,怕搞瞎了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这个LCOS模块在哪里有卖?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745&ns=1#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了两个回来 拆开对比了下  可以直接装上去的

能点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了两个回来 拆开对比了下  可以直接装上去的

另外连接这种接口的插头叫什么啊?

网友:
这个应该好驱动的。前些时候见过一个样品,单目LCOS显示器。驱动板上只有两个IC:输入信号是AV,经TI5150AM1解码,然后有一个STC的单片机。不确定屏是由TI5150AM1直接驱动,还是由STC驱动?

编辑原因:误按回车键,未写完就发出了。

网友:
不可能是STC的单片机驱动,如果是YUV接口,可用5150驱动

网友:
好东西,谷歌眼镜

楼主:
google 用的是台湾奇景公司的HX7309
参见 http://www.himaxdisplay.com/en/product/info.asp

网友I:
引用 楼主:
google 用的是台湾奇景公司的HX7309
参见 http://www.himaxdisplay.com/en/product/info.asp ...

哈哈,楼上见多识广啊。那谷歌眼镜侧面的滑动操作是不是利用类似手机上的接近传感器实现的,具体型号知道不?

网友J:
有几个问题请教:

1.前面提到的淘宝上的那个光路模块带led吗?
2.lcos模块上面的那种排线接口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楼上见多识广啊。那谷歌眼镜侧面的滑动操作是不是利用类似手机上的接近传感器实现的,具体型号知道 ...

这篇文章分析了Google Glass各个部分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276179

记得在那里看到过google的一个专利 侧面应该是个触摸板

网友:
这玩意在卡西欧的混合光源投影机上见到有用过,我修过这些机子,单有这个不知用在什么地方合用,没有一个完整的光路。我有个朋友手头上还有几百片,怎么用,4楼那个仅仅只是一个光通而已,只是DLP机子中光路其中一个部件而已,个人是根本没有任何用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篇文章分析了Google Glass各个部分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276179

三克油

网友A:
楼上的8个被我买了,有光路与LCOS,==上照片,就差驱动板与LE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几个问题请教:

1.前面提到的淘宝上的那个光路模块带led吗?

我发链接的那个不带LED   但是有放置led的位置。

网友:
卖家太牛比了,分批在卖,现在还有

网友:
led位置的尺寸多大啊,用普通的三色led可以吗?

网友:
昨天收到lcos模块了,真心小啊,不知道哪里有这种接口的排线

网友:
没看清,手册里有插座的规格

不知道用stm32能否驱动

楼主:
感觉这个能做汽车的HUD投影

网友:
啥米东东,手机看不了附件

网友J:
对应的插头找到了,接下来要想办法弄个led

求助有门路的兄弟们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应的插头找到了,接下来要想办法弄个led

求助有门路的兄弟们

分享下插头资料?

放一个先锋Pioneer AR HUD 数字投影车载导航显示屏的链接 里面有一个DEMO 看着很不错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806&ns=1#detail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分享下插头资料?

放一个先锋Pioneer AR HUD 数字投影车载导航显示屏的链接 里面有一个DEMO 看着很不错

接口是molex 502430 50pin板到板连接器,taob有的,lcos上好像是母座,找个公头就行了

这个ar技术看上去挺牛的,不知道是啥原理

现在发愁的是led,估计要专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接口是molex 502430 50pin板到板连接器,taob有的,lcos上好像是母座,找个公头就行了

这个ar技术看上去 ...

论坛里有HIMAX的,问问他应该知道,竞争对手的

网友:
用stm32的fsmc应该能直接驱动这个模块吧,用yuv422格式,16位,就是不知道刷新速度够不够60hz

我是外行,坐等高手

网友:
等led有着落了,马上去打个转接板,这样就能亮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HIMAX的,问问他应该知道,竞争对手的

HIMAX的也挺好的啊 就是没见哪里有卖

网友:
谁有路子,帮忙问问这个led的情况

网友A:
估计要签NDA,搜索LCOS就可以搜出HIMAX的人

网友:
上次看到网友说刷新率要120hz才不闪烁

网友:
LED应该不是CREE就是日亚的

网友:
规格书都没搜到,尼玛美光是不是把这个部门又卖了,搜不到规格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能做汽车的HUD投影

我看完《极品飞车》后就有这个想法,太玄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8个被我买了,有光路与LCOS,==上照片,就差驱动板与LED了

兄弟,卖家的LCOS模块是好的吗?他说是坏的没用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兄弟,卖家的LCOS模块是好的吗?他说是坏的没用的啊

不知道啊,尼玛试不了啊,我拆开他的LCOS跟淘宝上卖60的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啊,尼玛试不了啊,我拆开他的LCOS跟淘宝上卖60的应该是一样的

估计是坏的,毕竟卖家试一下很容易,插上排线看看就知道了。60元那个有RGB接口,如果硬件没问题,应该能驱动起来。

网友:
问了卖家,排线没得,郁闷

实在不行直接把公头焊在板子上,板对板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兄弟,卖家的LCOS模块是好的吗?他说是坏的没用的啊

正常应该是坏的,否则也不是这个价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签NDA,搜索LCOS就可以搜出HIMAX的人

我没有权限留言给他,谁有权限能否留言联系下,看能否给点led光源的建议

多谢啦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没有权限留言给他,谁有权限能否留言联系下,看能否给点led光源的建议

多谢啦 ...

打击一下,上面的这个虽然是LCOS的 但是需要用3色的R、G、B的3个灯来同时控制的(每路灯都要pwm控制时序),diy搞不定的,不要想了,你们有兴趣我可以搞几个单色白光的光机给你们,这个只需要用白光LED就可以了,光机包括led lcos和光路系统全部,不过分辨率只有320*240,rgb接口的,用所罗门的ssd1960可以转为mcu接口,那么stm32就可以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打击一下,上面的这个虽然是LCOS的 但是需要用3色的R、G、B的3个灯来同时控制的(每路灯都要pwm控制时序 ...

如果有原厂的驱动板再加上一颗3色LED不知可否?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打击一下,上面的这个虽然是LCOS的 但是需要用3色的R、G、B的3个灯来同时控制的(每路灯都要pwm控制时序 ...

手册里确实说需要rgb三色led,不过模块应该内置了led控制了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手册里确实说需要rgb三色led,不过模块应该内置了led控制了吧

是的,那是led的控制输出信号, 仅仅是个控制信号,你还得有相关驱动资料,rgb控制信号需要光机根据所选rgb灯进行校准的,你这个连灯都没有,又何来校准呢? 即使你配灯了你也没有仪器来校准,而且你也不知道如何写校准参数,另外只有屏的datasheet,还要有屏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的,那是led的控制输出信号, 仅仅是个控制信号,你还得有相关驱动资料,rgb控制信号需要光机根据所选r ...

请问,这个led控制信号是否就是决定rgb3个灯的顺序/时间长度/强度

还需要进行什么其他的控制吗?

如果校准不精确,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偏色还是根本不能成像?

楼主:
网上经常出现一些关于微显示器(microdisplay)的应用名词,例如头盔显示器(Head Mounted Display,HMD)、头戴显示器(Head Mounted Display,HMD)、视频眼镜(iWear、video glasses)、眼镜影院(eyescreen、iTheater)等。其实,这些形形色色、拥有时尚外观的便携式数码产品所指的是同一技术——微显示器(microdisplay),也正是它推动着头盔显示产品的演进,一步步发展成头戴式、眼镜式,即目前大家看到的视频眼镜等。
在头盔显示器的演进过程中,其动力主要是微显示器技术的进步。按照显示模块工艺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微显示器分为LCD、LCoS、OLED和MEMS四种。

LCD微显技术

有源矩阵液晶显示器(AMLCD)属于透射型微显示技术,其背光源发出的光在经过每一像素时受到液晶单元的调制,而液晶单元受显示屏上晶体管的控制。这种微显示器有用多晶硅晶体管的,也有用单晶硅晶体管的。AMLCD是一种成熟的显示技术,其工艺与目前的CMOS兼容。
AMLCD微显示方案有美国高平公司(Kopin)的Cyberdisplay方案,合作企业有深圳东方景等公司、日本Scalar公司、Tekom、三菱电机、奥林巴斯(Olympus)公司、美国
Microoptical公司、Yello Mosquito公司等。高平公司在AMLCD微显方面拥有多项专利:IC剥离(lift-off)工艺、低电压LCD技术、多区域垂直排列(multi-domain
verticalalignment,MVA)。早在2005年,高平就与晶门科技结成市场推广联盟,借助于晶门科技(Solomon Systech)的强大渠道优势,目前中国市场上的AMLCD视频眼镜产品大多采用了高平公司方案。

在日本,微显示器用透射式LCD面板制造大厂SONY,自1987年起就有头盔显示器的构想,1991年起先从投影显器技术着手,1996年开始有商品发售,当时的头盔形式显示器已被修改成大型眼罩式,到了1998年底,SONY已经有0.55吋、18万画素数的LCD面板做为影像源,其PLM-S700产品的显示器部分重量已经可以减轻到95克,并利用偏心光学曲面设计的透镜,显示相当于人眼2m前52吋的大画面。除了SONY,Olympus也有相似的产品推出,同样使用0.55吋穿透式LCD面板,其Eye-Trek系列的FMD-700产品的显示器重量减为85克,SONY与Olympus的产品设计是作为DVD player、游戏机等视觉娱乐外围配备。

LCoS微显技术

LCoS(Liquid Crystal on Silicon)是将半导体与LCD技术相结合的反射式液晶投影新技术,最大特色在于基底的材质是单晶硅,因此拥有良好的电子移动率,而且单晶硅可形成较细的线路,是比较容易实现高分辨率的投影结构,反射式成像也不会因光线穿透面板而大幅降低光利用率,因此提升了光效率。
LCoS微显示器利用外部光源,当光从微显示器表面反射时被调制。LCoS器件的有源控制电路采用CMOS工艺,然后生成液晶层作为反射器,LCoS微显示器可以利用约85%的表面积来反射光,光栅利用系数比较高。对反射光的调制由加到液晶的电压来控制。
由于继承了LCD技术的优点,同时也克服了LCD的不足之处,所以LCoS拥有诸多LCD所不具备的优点,在理论上具有产品结构简单,低成本等优势,基于LCoS器件的显示技术是最近关注的重点之一。目前,LCoS微显示器方案供应商有JVC公司、台湾微型影像股份有限公司(Taiwan MicroDisplay)、台湾Himax公司、Varitronix、HOLOEYE Systems公司,以及FLCoS方案供应商Displaytech公司等。
2009年5月,美光科技公司(Micron Technology)收购了Displaytech公司,双方的目标是开启一个“以前不被大家注意”的规模市场,并随后推出了MT7DMQV3A FLCoS微显示模块。

(1)JVC公司的D-ILA技术
JVC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就涉足于LCoS的研究开发,是最早投入LCoS技术开发的厂商之一,其独立开发的D-ILA(Direct-drive Image Light Amplifier)直接驱动图像光源放大器芯片就属于LCoS技术。2006年,JVC继推出0.7吋1080p芯片后,推出0.7吋1080p芯片,其D-ILA芯片形成了五种规格,分别是1.7吋4K芯片、1.3吋QXGA等级芯片、0.82吋1080p芯片、0.7吋1080p芯片、以及0.7吋720p芯片。
JVC的LCoS技术叫作D-ILA硅晶芯片,其中的液晶板将晶体管作为像素点液晶的开关控制单元做在一层硅基板上,硅基板(也称反射电极层)位于液晶层的下面,用于像素地址寻址的各种控制电极和电极间的绝缘层位于硅基板的下面,因此整个结构是一个3D立体排列方式。
D-ILA技术改变了传统LCoS制造工艺,对液晶层和配向膜工艺从根本上进行了重新开发,将传统的液晶层水平排列改为了垂直排列、而更从无机物中提取了全新的配向膜材料。延长了芯片的使用寿命。采用D-ILA技术的液晶板的光圈比率可以达到93%,在相同尺寸的液晶板上D-ILA技术可以实现更高的分辨率。
D-ILA技术已经极为成熟,目前最新的0.7吋D-ILA三片式液晶面板能实现1080p的全高清输出,亮度为800流明,真实对比度高达10000:1(在不使用动态光圈的情况下)。据Fuji Chmera统计,JVC公司的LCoS面板在投影领域的市场高达75%。

(2)Displaytech公司的FLCoS微显示器
在LCoS技术的基础上,Displaytech公司开发出了铁电版LCoS(Ferroelectric LCoS)微显示器,能够利用高量产的互连和封装技术实现小外形尺寸、低功耗和低成本。与传统的向列液晶的开关时间在10ms范围相比,FLCoS微型显示器的开关时间小于100us,这是它与其它微型显示器的差异所在。快速的开关速度使人们能够在CMOS硅裸片的表面上覆盖一层FLC以生成全彩显示。CMOS电路与标准的视频输入接口,并利用CMOS工艺在金属的顶层实现点阵式反射镜面。
根据由CMOS电路施加在点阵金属上的电压,FLC材料与通过该材料的光线相互作用,要么旋转极化光,要么不旋转极化光。FLCoS微型显示器利用FLC的快速来生成由红、绿和蓝(RGB)图像组成的高帧速率序列,然后,由人眼合成为完整的彩色图像。因为FLCoS微型显示器采用的是CMOS工艺,所以,它可以采用大量的互连和封装技术来制造,而这跟小尺寸、低功耗及消费定价模型是一致的。
对眼镜应用来说,一项绝对的要求是利用单一面板生成全彩显示。FLCoS面板具有非常快速开关速度,能够产生顺序彩色显示所需要的非常高的帧速率,能够在每一个像素大于90%的孔径上创建想要的色彩,从而产生类似全息的图像。另外,利用生成较宽彩色域的三色LED,FLCoS面板产生更接近生活的色彩。
2009年5月,美光科技公司(Micron Technology)收购了Displaytech公司,并推出了MT7DMQV3A-A1S FLCoS微显示模块。过去6年中,Displaytech公司交付使用的FLCoS微型显示器超过了1400万套。由于受FLCFerroelectric Liquid Crystal)专利的限制,FLCoS微显示方案由美国Displaytech公司独家提供。

OLED微显技术

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相对较新,同场致发射(FE)、电致发光(EL)一样,OLED也属于发光型微显技术,目前已经能跟LCD和LCoS技术在价格和性能上进行竞争。
OLED在头戴显示器应用领域有非常大的优势:清晰鲜亮的全彩显示、超低的功耗等,是头戴式显示器发展的一大推动力。例如,四川虹视显示技术有限公司的HMD-481E、HMD-481ED、HMD-321E头戴显示器就采用了OLED微显示技术,其驱动芯片采用晶门科技的SSD13XX、SES114、LDS517等驱动IC,能够提供近100万像素的清晰立体影像,加上附设在神奇幻像镜两侧的立体声耳机,感觉好似于中央座位欣赏立体影片。

OLED显示器可以使用小有机分子或聚合物。其中,聚合物技术(Polymer OLED,简称P-OLED)允许制造更大屏幕尺寸的显示器,也可在更低的电压下工作,而且比基于小分子的显示器功耗更低,因为它无需真空淀积处理所需的遮蔽掩模,如Micro Emissive Displays(MED)公司推出的eyescreen技术。
同时,一种新技术——主动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AMOLED)能在硅基片上用淀积法生成有机发光层已经出现,可以实现完全透明的眼镜型设计,不过尚处于商业化生产的初期阶段,主要开发商有美国eMagin公司。

MEMS微显技术

微机电系统(MEMS)技术已经在硅基片上构成了完整的微显示器,无须制造附加的上层结构。从定义即可看出,MEMS内部可以包含微型的可动的机械部件,这些部件由控制电压操作。其中,Microvision公司的Eyewea产品采用了其专用的集成光学模块(IPM)。IPM组合了Microvision公司的专利技术MEMS扫描器、激光源、光学镜头和系统控制芯片。

穿戴式电子正在向我们走

虽然视频眼镜目前还没有流行,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商业前景,因为穿戴式电子(wearable electronics)前景不可估量,这也正是AMOLED技术真正的“杀手级”应用。OLED显示器厂商们预计,近几年内将会出现可弯曲的、完全透明的OLED显示器。
在应用端,苹果(Apple)、诺基亚、摩托罗拉(Motorola)均储备有相关专利。其中,摩托罗拉的专利实际上是台头戴式手机;诺基亚的专利是可以当键盘用,并能像手镯一样戴在腕上的手机,并在2008年进行了展示;苹果的专利申请是头戴显示器(HMD)。
苹果指出,OLED以及LCoS微型显示器存在的缺点是寿命、分辨率、幻觉效应(rainbow effect)以及其它问题,MEMS/laser系统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在于安全性以及功耗。苹果解决上述担忧的能力,将是决定其iGlasses头戴显示器产品是否成真与何时问世的关键。

看来LCOS有很多选择啊 是不是都需要签协议的?

网友:
还是没有led的消息嘛

网友(2014-08-07):
欧司朗有相应的led产品,不过taobao上没有

网友M:
这个是西铁城的屏,小日本的

网友(2014-09-19):
引用 网友M:
这个是西铁城的屏,小日本的

有资料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正常应该是坏的,否则也不是这个价了

你做的咋样了,我刚买来这个模块·。

网友J:
引用 网友N:
你做的咋样了,我刚买来这个模块·。

没找到配套的led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找到配套的led

随便买个大功率的三色LED就好了·几元钱而已·先能用,在考虑性能。

网友(2014-11-07):
有人有进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