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调频的问题

楼主(2014-07-08):
请问一个问题,24l01数据手册上说他有125个可选频道。
2的6次方+1 = 65啊。怎么出来的125.
然后再请问,所谓跳频。就是我把射频通道寄存器的值修改下吗?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这里要写入的值就是0-125之间吗?
如果有知道的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A:
7位啊,大叔,咱再数数好不好?

网友B:
哈哈,指头都哪去了

网友:
听高人讲“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7位啊,大叔,咱再数数好不好?

你没看到中间有个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指头都哪去了

看到中间有个1, 我以为那个1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看到中间有个1吗?

呃…那你有没有看到表格这列的header写的是“Reset Value”呢,大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