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人用过767d301这块电源芯片吗?

楼主(2014-07-08):
我用767D301这块芯片,5V输入,3.3V和1.9V输出给DSP供电,然后发现这块芯片很烫,到了烫手的地步,DSP也有一点烫,但是输出电压没有问题,DSP也能正常工作。请问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没人用过么

网友A:
烫是正常的,不放心的话可以实际测测芯片温度,对照datasheet查一下。

这个芯片一般在TMS320F281x和TMS320F2833x供电用得比较多,1.9V以保证DSP能在150M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烫是正常的,不放心的话可以实际测测芯片温度,对照datasheet查一下。

这个芯片一般在TMS320F281x和TMS320 ...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微烫正常,不至于不能碰。我给5509供3.3和1.6。底部应该是有散热块,布板的时候大面积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