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857用LPCUSBLIP做usb主机,能支持HUB吗

楼主(2014-07-08):
最近在做一个方案,要用1857的USB HOST接HUB再同时接几个设备,用的是官方的LPCUSBLIB这个库,不知道这个库支不支持HUB。还有,有没有人了解这个库的,一起学习下

网友:
usb hub应该是硬件层次的,和软件应该没有关系。

楼主:
我接一个hub,软件可以获取到hub的描述符,解析描述符等,这些都要软件来做吧

网友:
HUB应该不行的,不是硬件不行,是软件,设计到平衡问题有点复杂,没人愿意做。有可能的话建议用个模拟开关

网友A:
Hub是可以的啊,看mbed做的都有hub,还可以接3G网卡。但要看你程序实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Hub是可以的啊,看mbed做的都有hub,还可以接3G网卡。但要看你程序实现而已。 ...

真的有,太牛了你。去年老外那边还说太复杂了,不做来着....

http://mbed.org/handbook/USBHostH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Hub是可以的啊,看mbed做的都有hub,还可以接3G网卡。但要看你程序实现而已。 ...

我在LPCware网站上搜了,官方的LPCUSBLIB库是不支持HUB的,要自己添加对HUB的支持。本来这个方案要在7月底出Demo的,看来要拖一两个月了。
烦躁啊,都不知道怎么添加对HUB的支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LPCware网站上搜了,官方的LPCUSBLIB库是不支持HUB的,要自己添加对HUB的支持。本来 ...

你用mbed的usb lib不就好了,代码是现成的,mbed好像也有在lpc4300上面的移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