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准备重装系统了,用XP or win7 x32 ,纠结

楼主(2014-07-08):
笔记本事2010年买的,买成4000多,CPU是T4400 2.2G,奔腾双核,2G内存,集显,原来装的XP系统用了两三年了,装过很多软件,用得越来越慢,最近实在受不了了,打算重装系统, 是用XP 还是Win7, 本人打算用WIN7,从XP过度到WIN7的电工说说感受吧

网友:
貌似没啥不妥~!

网友:
WIN8#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A:
楼上protel在win7下面已经不是问题了。

网友:
内存加到4G,换固态,装win8.1

网友:
果断WIN7 32位

网友:
2010年买的T4400,只能说,呵呵了。2010年,I系列已经普及了吧。这个配置,建议XP。虽然已经淘汰了。

网友:
WIN7 32位吧,XP虽然不错,但是毕竟过去式了,守旧要有个底限的。

网友:
server2003,T8100,2G,5400rpm速度不慢,驱动用XP的

网友:
win7 32没错的,速度不会比xp慢多少
楼主的配置跟我的笔记本差不多
我目前用着,各种软件,速度,没有太多压力

网友:
我的笔记本是 2007年底买的  CPU T2350  1.5G 内存  X2300   在2011年 装 Win7 后 一直用到现在 还在用 好好的 都没换过系统

网友:
CPU T4300,跑Liunx觉得还不错。

网友:
win8-32  是首选。

网友:
win7  32   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protel在win7下面已经不是问题了。

现在加载库还是用坛友提供的那个小工具,不然加载不了,能解决么?感觉那样不大方便

网友:
楼上这个你看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protel

网友:
如果电脑油xp驱动就xp,没有就win7吧,

网友:
你就不会装2个系统啊,用虚拟机也可以啊

网友:
win7很好,比xp流畅,软件兼容也很不错。所有软件,想想办法都能在win7上面跑起来的。我的笔记本比你的还老,也是用的xp太郁闷了,换了win7流畅很多。

网友:
建议WIN7,比XP好用多了!

网友:
我的T4500,用WIN7感觉比较慢,现在用的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