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 missionplanner连接超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08):
求助!APM missionplanner连接超时是怎么回事?

网友:
自己焊接的?可能是MEGA32那块出了问题吧,多数情况是各种IC虚焊

网友:
你确定你用的mavlink是官方的?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
这个mavlink是有很高的要求的,一般的是很难达到56k的通信速率的。

还有自己焊接的板子先测试能不能用232连上去。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楼主(2015-05-10):
是稳压芯片烧了,修了一下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