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测量功耗

楼主(2014-07-08):
我新作的模块,想知道功耗,但是用万用表测电流只能测当前的。我想知道一天的功耗是多少,应该用什么测量?

网友:
当前的值X24小时,不就是一天的功耗吗?

如果算平均值,就测试一个完整周期,再根据不同电流的比重,求平均数!

网友:
接个电表。

网友:
数据采集仪,一路采集电压   一路采集电流   采集一天  算出两个的平均值   求功耗

网友:
小功耗的用串1欧电阻,用示波器看几个周期
然后计算

网友:
买个老杨的表头,可以同时测电压电流的,你只要上位机不间断采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