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处理后的gerber文件怎么检查钢网层是否正确?

楼主(2014-07-08):
前几天在jlc的板子同时也做了钢网,做回来发现有个圆环型的焊盘没做到钢网里去,于是我检查了我的gerber发现是对的,可能嘉立创的工作人员以为我这个是通孔焊盘就没做到钢网里去
如下图,蓝色的是paste top,紫色的是过孔,可能是嘉立创的审核看到过孔就以为是过孔器件~其实这个过孔只是固定孔而已,真正的是用那个环形的焊盘焊接的

以前在jlc做了好些次钢网都没出问题,所以一直也没看审核后的文件,今天我特意下载了处理后的文件:
这是嘉立创处理过的gerber文件,貌似没有钢网层?那我怎么检查钢网处理的是否正确呢?

建议以后JLC审核人员把改动大的东西写出来,我这个小板子慢慢检查还是可以的,如果板子大了那不是搞死人了

楼主:
有些大的焊盘做钢网的时候处理了下到还好说,JLC审核在钢网上删掉了我的某个器件却不做任何说明这个就不应该了吧

网友A:
上面文件就是钢网啊!是处理过后的文件

网友:
lz 直接出gerber给 jlc久不会错了

网友B:
楼主可以在嘉的钢网下单页面仔细阅读其下单注意事项!

楼主:
就因为我出的是gerber所以我才问为啥在钢网上删了我的器件也不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文件就是钢网啊!是处理过后的文件

bl,bo,bs        底层走线,底层文字,底层绿油
drl,ko                钻孔,边框
tl,to,ts        顶层走线,顶层文字,顶层绿油
难道是最上面的那个 .tgz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在嘉的钢网下单页面仔细阅读其下单注意事项!

谢谢,还是这位朋友看的仔细,自己疏忽了,发出来大家也注意下

网友C:
就算要开孔,你一个环形的paste,怎么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要开孔,你一个环形的paste,怎么开呢?

你看看大的焊盘怎么做防锡珠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看看大的焊盘怎么做防锡珠就知道了

还是不明白一个环形的焊盘在钢网上怎么开孔。能否图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明白一个环形的焊盘在钢网上怎么开孔。能否图示一下?

就像flash焊盘那样,环形被分割成四份,从那四个孔出锡就行了,不过这个不需要自己处理的,做钢网的技术人员会做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flash焊盘那样,环形被分割成四份,从那四个孔出锡就行了,不过这个不需要自己处理的,做钢网的技术 ...

了解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bl,bo,bs        底层走线,底层文字,底层绿油
drl,ko                钻孔,边框
tl,to,ts        顶层走线,顶层文字,顶层绿油

不好意思,没有怎么上阿莫电子,
TGZ是个PCB工程文件,也就是PCB厂用genesis 软件导出的

而像BL BO BS DRL  KO TL TO TS 这些就是钢网资料了
就是PCB工程处理过后的资料!

网友:
一不小心字体变得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怎么上阿莫电子,
TGZ是个PCB工程文件,也就是PCB厂用genesis 软件导出的

钢网的制作流程我不知道,你这儿说的“钢网资料”和“开钢网”的paste mask有联系吗?
我原本希望看看JLC审核人员把paste mask改成什么样子,我要确认在做的钢网前这个钢网文件是否符合我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网的制作流程我不知道,你这儿说的“钢网资料”和“开钢网”的paste mask有联系吗?
我原本希望看看JLC ...

按我的理解是:这个TO TS TL BO BS BL 就是钢网了
其实钢网是怎么弄出来的,就只有钢网厂家才知道了
我们也是发这样的文件给客户的,您可以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