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

楼主(2014-07-08):
图中两个电容在这是什么作用

网友A:
C1信号耦合、隔直节省静态功耗、滤波
C2利用miller效应让电容倍增来滤波、反馈

网友:
看不懂,高手来解释,这种分立元件模拟的电路都让我膜拜

网友:
标题不符

网友:
LZ,你确定你Q2的接法没有问题吗?

网友:
LZ意图将光强度变化量,通过共射放大电路放大,然后???

网友:
错误的电路如何分析?

网友:
Q2什么时候能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信号耦合、隔直节省静态功耗、滤波
C2利用miller效应让电容倍增来滤波、反馈 ...

顶这个,C1隔直,C2负反馈。
至于Q2应该是原理图射级画错了。

网友:
LZ,小心ID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信号耦合、隔直节省静态功耗、滤波
C2利用miller效应让电容倍增来滤波、反馈 ...

很佩服您的硬件功底,您能解释一下C1这个位置为什么选用电解电容以及电容极性的朝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佩服您的硬件功底,您能解释一下C1这个位置为什么选用电解电容以及电容极性的朝向 ...

选电解电容主要是因为它的容量大、耐电流冲击能力强。
极性主要取决于电容前后的压差方向,一般按静态时考虑
然后,此图中你要设置合适的偏置电阻,保证交流信号Vpp<<静态偏置压差
此时,静态和工作时就都不会出现电容反偏置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电解电容主要是因为它的容量大、耐电流冲击能力强。
极性主要取决于电容前后的压差方向,一般按静态时 ...

茅塞顿开!还有就是C2的作用你说是负反馈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如果换成阻值大一点的电阻不也能起到反馈的作用吗,但是我参考过很多类似的电路都是用103电容做的负反馈,这是为什么

网友:
学习了,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