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 电源变压器发烫

楼主(2014-07-08):
自己做了只电源,输入12V,输出220V,用示波器测试输出正常,但是变压器及开关管会发热烫手,不知为何?

楼主:
Q1  TIP41C

网友:
频率太高了,tip41好像是达林顿的吧。达林顿的工作频率比较低

网友:
還是玩它激式的好了,沒有一定的功力玩不了RCC.

网友:
看下C极波形边沿陡不陡,一般C极要加RCD电路
C2去掉,C5接反了,R3和D7貌似也可以去掉,C3需要串个电阻。

网友:
C2 干嘛的?  Q1的发射极没有电流检测电阻?   T1的1-2脚没吸收电路?   发热很可能是升压比高,漏感太大,能量传递不过去,一直在初级循环。  一般高升压比选推挽或谐振电路。

楼主:
将C2去掉,R3和D7去掉,C3串个470欧电阻。变压器发热有些小,但是长时间还是会发热,C2去掉,TIP41C 的集电极波形如下:自己加入RCD电路。电阻:100K,电容:100pF,二级管UF4007,但是开关管还是会发热发烫。更改RCD参数,但图上的脉冲电压怎么也清不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C2去掉,R3和D7去掉,C3串个470欧电阻。变压器发热有些小,但是长时间还是会发热,C2去掉,TIP41C 的集电 ...

貌似下降沿较缓,减小与C3串联的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下降沿较缓,减小与C3串联的电阻试试。

更改串连电阻至100欧波形都无明显反应,开关管还是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改串连电阻至100欧波形都无明显反应,开关管还是发热严重。

空载发热?
测一下C5的电压到-7V没有,如果没到,那就可能是变比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