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在ARM上用的哪个Linux系统

楼主(2014-07-08):
准备开始ARM的嵌入式

网友:
不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并非搞ARM就是Linux系统,M3、M4也是ARM。如果是开发Linux应用程序,那需要安装发行版的Linux系统,如Ubuntu之类,如果是嵌入式的要看用哪个版本内核的Linux

网友:
linux的 标准内核 和 发行版 的概念

网友:
好像嵌入式也是有一些类似pc上的发行版的,象 montavista,vxworks 搞的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