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Ymodem功能集成到自己的小软件中,找了个Lrzsz,感觉不...

楼主(2014-07-08):
想把Ymodem功能集成到自己的小软件中,找了个Lrzsz,感觉不错,
lrzsz  有linux功能的项目源码   于是下载下来试验下  可以移植到其他平台 比如mingw,或者arm设备
Ubuntu 编译完之后
sz rz命令可以用   但是出了一个问题   我想用USB转串口的  他默认的不知道是啥子的串口号
命令行也不知道怎么把 串口设备路径穿进去   看了下help  估计传不了
我想用我的usb转串口线该怎么使用的

网友A:
99%的软件都支持
--help

既然是自己用源代码编译的,那这还是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的软件都支持

既然是自己用源代码编译的,那这还是事吗?

太多代码,源代码搜索了文字中包含"/dev"关键字 搜出来两个文件  就只有两个个地方
-D, --null                  write all received data to /dev/null\n\
name_static=(char *) strdup("/dev/null");

本人linux两个月前刚开始接触   比较蹩脚  目前在只会 ubuntu 下下载源码包然后   ./configure --prefex make make install 这个层次   正在学习中
感觉linux挺有意思  ubuntu,mingw,openwrt都在搞。

网上找不到指定串口号资料 我看到网上是跟minicom结合的  用minicom指定串口号的  但是我想lrzsz能独立进行ymodem传输来给我的STM32 Ymodem方式的IAP
目前工作重点在单片机,不想在linux代码上折腾太多,我想这种linux上的软件应该可以直接指定串口号参数  就像avrdude。

lsz  --help 没有看到串口指定信息
lsz version 0.12.20
Usage: lsz [options] file ...
   or: lsz [options] -{c|i} COMMAND
Send file(s) with ZMODEM/YMODEM/XMODEM protocol
    (X) = option applies to XMODEM only
    (Y) = option applies to YMODEM only
    (Z) = option applies to ZMODEM only
  -+, --append                append to existing destination file (Z)
  -2, --twostop               use 2 stop bits
  -4, --try-4k                go up to 4K blocksize
      --start-4k              start with 4K blocksize (doesn't try 8)
  -8, --try-8k                go up to 8K blocksize
      --start-8k              start with 8K blocksize
  -a, --ascii                 ASCII transfer (change CR/LF to LF)
  -b, --binary                binary transfer
  -B, --bufsize N             buffer N bytes (N==auto: buffer whole file)
  -c, --command COMMAND       execute remote command COMMAND (Z)
  -C, --command-tries N       try N times to execute a command (Z)
  -d, --dot-to-slash          change '.' to '/' in pathnames (Y/Z)
      --delay-startup N       sleep N seconds before doing anything
  -e, --escape                escape all control characters (Z)
  -E, --rename                force receiver to rename files it already has
  -f, --full-path             send full pathname (Y/Z)
  -i, --immediate-command CMD send remote CMD, return immediately (Z)
  -h, --help                  print this usage message
  -k, --1k                    send 1024 byte packets (X)
  -L, --packetlen N           limit subpacket length to N bytes (Z)
  -l, --framelen N            limit frame length to N bytes (l>=L) (Z)
  -m, --min-bps N             stop transmission if BPS below N
  -M, --min-bps-time N          for at least N seconds (default: 120)
  -n, --newer                 send file if source newer (Z)
  -N, --newer-or-longer       send file if source newer or longer (Z)
  -o, --16-bit-crc            use 16 bit CRC instead of 32 bit CRC (Z)
  -O, --disable-timeouts      disable timeout code, wait forever
  -p, --protect               protect existing destination file (Z)
  -r, --resume                resume interrupted file transfer (Z)
  -R, --restricted            restricted, more secure mode
  -q, --quiet                 quiet (no progress reports)
  -s, --stop-at {HH:MM|+N}    stop transmission at HH:MM or in N seconds
      --tcp                   build a TCP connection to transmit files
      --tcp-server            open socket, wait for connection
  -u, --unlink                unlink file after transmission
  -U, --unrestrict            turn off restricted mode (if allowed to)
  -v, --verbose               be verbose, provide debugging information
  -w, --windowsize N          Window is N bytes (Z)
  -X, --xmodem                use XMODEM protocol
  -y, --overwrite             overwrite existing files
  -Y, --overwrite-or-skip     overwrite existing files, else skip
      --ymodem                use YMODEM protocol
  -Z, --zmodem                use ZMODEM protoc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