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max7000s系列的,IO输出不了5V

楼主(2014-07-08):
选用epm7128,电路中VCC都用的5V.然后控制IO为高电平,结果输出的是3.6V。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
这个VCCIO 电压引脚接对了吗?

网友A:
还有下面说了,VCCIO接5V时,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MAX 7000S Devices On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下面说了,VCCIO接5V时,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MAX 7000S Devices Only

啊,直接接5v就不行?

网友A:
看看手册就知道了,就在我发的图片的下一页

楼主(2014-08-12):
引用 网友A:
看看手册就知道了,就在我发的图片的下一页

好像不是吧,是说如果VCCIO为3.3V时,外部上拉5v,也可以输出5v,但如果VCCIO为5v时,就没必要上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吧,是说如果VCCIO为3.3V时,外部上拉5v,也可以输出5v,但如果VCCIO为5v时,就没必要上拉了。

你测试一下,最后一句有些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一下,最后一句有些模糊

我现在测出来就只有3.6V,所以不知是我电路有问题还是哪有问题

网友:
用过,但忘记了。5v的,记得接了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吧,是说如果VCCIO为3.3V时,外部上拉5v,也可以输出5v,但如果VCCIO为5v时,就没必要上拉了。

N年前用过,好老的东西了。
看你的贴图,我觉得还是需要加上拉的意思。

网友:
我也觉得是,可楼主没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