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精简版的win7?

楼主(2014-07-08):
RT
纯净版,没有集成别的软件的那种。就像以前的深度做的xp。

网友A:
http://www.far12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far123.com/

多谢!

网友:
win7 thin~官方版~

网友:
Windows 7微软定制版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

楼主:
楼上两个听说过,wes7是不错的选择,我只找到一个改过的版本,有些需要的组件给删掉了,哪里能找到原版?

楼主:
再用wes8。1,不太理想,若能找到7原版,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两个听说过,wes7是不错的选择,我只找到一个改过的版本,有些需要的组件给删掉了,哪里能找到原版? ...

en_windows_embedded_standard_7_runtime_x86_dvd_521776.iso (2.86 GB)

看看这个是不是原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_windows_embedded_standard_7_runtime_x86_dvd_521776.iso (2.86 GB)quote]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