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中断口和霍尔传感器检测车轮转速的问题

楼主(2014-07-08):
求各位指导啊,我用单片机的P3.2口连接霍尔传感器的信号输出口,然后用lcd12864显示,但是霍尔传感器太不精确了,在1秒的时间内lcd上显示中断口中断八九十次,其实我只用磁铁切割一次霍尔传感器,为什么它显示几十次甚至上百次,有什么办法解决啊,让它切割一次显示一次

网友A:
楼主的传感器有没有调理电路?用个触发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传感器有没有调理电路?用个触发器试试

就是网上买的那种霍尔传感器模块,调理电路什么意思,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网上买的那种霍尔传感器模块,调理电路什么意思,求指导

亲,把你的模块介绍说的详细一点,或者上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把你的模块介绍说的详细一点,或者上电路图。

首先嘛,我是用霍尔传感器模块的数字输出口连接单片机的P3.2中断口,然后通过编程计时,在一秒钟内用LCD12864上显示中断口中断的次数,明明我只用磁铁切割了一下霍尔,但是屏幕上显示的中断有上百次,怎样让他切割一次显示一次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嘛,我是用霍尔传感器模块的数字输出口连接单片机的P3.2中断口,然后通过编程计时,在一秒钟内用LCD1 ...

类似于按键消抖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按键消抖的方法

编写程序那一块?

网友B:
先用示波器看看霍尔传感器的信号是长啥样子的,理论上是高低电平信号,但是楼主这么多次的中断显然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示波器看看霍尔传感器的信号是长啥样子的,理论上是高低电平信号,但是楼主这么多次的中断显然有问题吧 ...

悲剧的是我没有示波器材,网上买的时候说的是切割时输出低电平

网友B:
是啊,我最近也买了一个,接近永磁体就会变成低电平。51单片机做成下降沿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最近也买了一个,接近永磁体就会变成低电平。51单片机做成下降沿中断? ...

对啊,用的跳变沿

网友:
这个你必须先找到多次中断的原因吧。我怀疑是传感器信号多次跳变。要不你的中断响应程序里面多加几个nop,让它段时间内来不及做第二次中断。当然,这也不是根治的办法呀...

网友C:
示波器看下,

消抖

脉冲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看下,

消抖

怎么个消抖法,加延迟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