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以太网 的 phy的输入时序图,setup time 为负值?

楼主(2014-07-09):
求教,一个phy的输入时序图,setup time 为负值?为何是负数,怎么算的呢

另外,altera给的对 phy 88EE1111  的约束例子 如下,

**************************************************************
# Board and External PHY
#**************************************************************

# Board Delay
# Assume trace delay, pin capacitance, and rise/fall time differences between data and\
clock are negligible.
set data_delay_max                 0
set data_delay_min                0
set clk_delay_max                0
set clk_delay_min                0

# External PHY Parameter (Refer to MarvelPHY 88EE1111)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set tsu                        1.0
set th                        0.8
set tco_max                0.5
set tco_min                -0.5

set tco_min                -0.5,这句是什么意思?
应该 clock to output 的值,这个负值 是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A:
负的意思就是说数据要在clock上升沿(下降沿)900ps之前出现,一般都这样,你可以参考其它同步传输时序,只不过其它的图数据是在clock上升沿(下降沿)之前出现,所以是正值。跟负增长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的意思就是说数据要在clock上升沿(下降沿)900ps之前出现,一般都这样,你可以参考其它同步传输时序,只 ...

呵呵,altera做开发板还行,时序约束就是玩具啊,还搞得无比复杂。X下一般约束输入时钟,相位,把寄存器打包到iob中,fpga就乖乖干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