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Royer隔离电源,效率不如人意

楼主(2014-07-09):
仿照这个帖子做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2042-1-1.html

电感用的220uH的,三极管用的ZXT651,基极电阻1K,变压器应该是EE16,用的0.2mm漆包线,主线圈数和原帖的一致(可能差了一两圈),次级线圈用了3根并绕13圈

磁芯和骨架都是日光灯启动器拆的,漆包线也是

效率如下:

实物图

空载

50mA负载

100mA负载

黄色是输出波形,绿色和蓝色分别是两个三极管基极波形
原帖效率可以到60-70%,我这个差太多了,没做过隔离电源,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问题在哪里?谢谢 !

附上我找到的资料:

网友A:
工作频率最好选20khz左右。另外注意管子的饱和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作频率最好选20khz左右。另外注意管子的饱和压降

工作频率怎么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频率怎么设定?

LZ位的资料里有,跟谐振电容和初级电感有关

网友C:
我也不是很了解,上次也做过实验,可以达到自己的要求,在此说上几句,具体的原理搞不清楚,如果说错了希望大家指出以免误导他人。
楼主要注意初级主绕组匝数决定初级电感量,这就影响了振荡频率,反过来频率也影响了主绕组匝数。那我们就可以根据振荡频率去计算电感量,再算匝数,也可以先大致定下绕组匝数再通过气隙去调整电感量。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做法是:先确定三极管的基极电压(Va),一般3V左右,不能太高因为一般的三极管基极反向击穿电压在6V左右,也不能太低否则驱动能力变弱。这样我们可以先确定辅助绕组匝数,如果图方便,我们认为一匝就是一伏,那辅助绕组匝数就是3匝。这样一来主绕组 NP = Vin * 3.14(π) * 1.414(√2) * 3T(Na) / 4 / Va 。输出绕组大致就是:Ns = Vo * Na / Va 。匝数定下来后,变压器大多数都需要调整气隙使主要组的电感量达到一定数值以满足振荡频率的要求,我的振荡频率大概在100K左右,电感量大概在50uH左右。这都是根据别人的经验简单计算的,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了解不多,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D:
变压器的电感值要大些,频率调整到30KHz左右。
变压器一直工作在饱和状态,所以要特别注意励磁电流。三极管放大倍数要大。

网友C:
楼主的波形看上去带载后振荡都不稳了,电感量不合适,变压器快饱和了,变压器有没有发热啊?加点气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频率最好选20khz左右。另外注意管子的饱和压降

现在工作在200K,并且随负载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是很了解,上次也做过实验,可以达到自己的要求,在此说上几句,具体的原理搞不清楚,如果说错了希望 ...

测量电感是次级是开路还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的电感值要大些,频率调整到30KHz左右。
变压器一直工作在饱和状态,所以要特别注意励磁电流。三极管 ...

与电源的串联电感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波形看上去带载后振荡都不稳了,电感量不合适,变压器快饱和了,变压器有没有发热啊?加点气隙试试 ...

带负载后振荡频率会下降

变压器发热不明显,调整气隙有没有什么讲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与电源的串联电感有关系吗?

串联电感的角色是恒流源,不参与谐振。
电感量要远远大于变压器电感量。

网友A:
频率变化是正常的。你的磁芯不能工作在200K,200K损耗大。调整初级或电容值。空载测试时,电流不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联电感的角色是恒流源,不参与谐振。
电感量要远远大于变压器电感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变化是正常的。你的磁芯不能工作在200K,200K损耗大。调整初级或电容值。空载测试时,电流不能大 ...

改变电容后频率改为33KHz,空载电流上升到165mA,变压器温热 ,是不是说变压器已经饱和?

网友E:
我前段做了好几个版本,用了4种三极管,想输出50W,效率只有60%,三极管上温度好高,烫死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变电容后频率改为33KHz,空载电流上升到165mA,变压器温热 ,是不是说变压器已经饱和?

谢谢! ...

这个电路变压器在每周期肯定会饱和一次, 不然没法工作啊。

变压器饱和 — 励磁电流增大 — 三极管基极电流增加 — 三极管电流大了放大倍数下降 — 励磁电流减小 — 变压器初级电压反向 — 三极管基极电流减小。
这是工作周期的一部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变压器在每周期肯定会饱和一次, 不然没法工作啊。

变压器饱和 — 励磁电流增大 — 三极管基极 ...

有谐振电容,不会饱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有谐振电容,不会饱和的。

谐振电容只是让波形好看,控制振荡频率。
真正引起两只三极管轮流导通,是因为变压器的饱和,磁通量变化的减少,引起驱动电压的反转。

网友:
应该是Q1饱和,磁芯饱和,不饱和的话,Q1是退不出正反馈环路的(正反馈条件没消失),然后Q2饱和,磁芯再饱和的工作方式。谐振电容只是帮助谐振,好像...17楼是对的

这个电流并不算大了,轻载情况下,这个电路效率很低的。

提个建议:如果增加稳压环路,强制Q1在磁芯未饱和时,Q1退出饱和,空载电流会小好多的,但电路复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谐振电容只是让波形好看,控制振荡频率。
真正引起两只三极管轮流导通,是因为变压器的饱和,磁通量变化 ...

最初的Royer振荡器确实是靠饱和变压器来振荡的,振荡波形是方波。
但这个并非原始的Royer,高频扼流圈和谐振电容的引入使整个工作原理都变了,变压器中心抽头不再是直流电压,而是馒头波,两管轮流导通也从依靠变压器饱和变成了依靠能量从变压器和电容之间“无损”传递来实现。
其实仔细想想就知道,变压器饱和的话次级是出不来正弦波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改变电容后频率改为33KHz,空载电流上升到165mA,变压器温热 ,是不是说变压器已经饱和?

谢谢! ...

你用的是什么电容?容量多少?变压器怎么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初的Royer振荡器确实是靠饱和变压器来振荡的,振荡波形是方波。
但这个并非原始的Royer,高频扼流圈和 ...

网友G:
老兄玩的深入啊,又开始玩隔离电源了,这是准备搞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啊,里面有提到变压器饱和吗?
LC谐振回路中,电感磁通达到最大值时电容两端电压为0,此时反馈线圈电压也为0,管子自然关断。过了零点,反馈线圈极性相反,另一半管子开始导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对啊,里面有提到变压器饱和吗?
LC谐振回路中,电感磁通达到最大值时电容两端电压为0,此时反馈线圈电压 ...

磁通达最大值,而与磁通变化率呈正比的感应电势为零。
这就是变压器饱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磁通达最大值,而与磁通变化率呈正比的感应电势为零。
这就是变压器饱和。 ...

除了变压器饱和,LC并联谐振也有同样效果,实际上这个电路用空心线圈也可以振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前段做了好几个版本,用了4种三极管,想输出50W,效率只有60%,三极管上温度好高,烫死我了。 ...

输出50W,输入得83W,耗损33W,赶上电烙铁了

我觉得这个只适合10W以下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电容?容量多少?变压器怎么绕的?

470nF的X7R电容

变压器先绕两个13圈,然后辅助的4圈,最后输出的13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兄玩的深入啊,又开始玩隔离电源了,这是准备搞啥?

玩玩隔离电源,从看上去简单的入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玩玩隔离电源,从看上去简单的入手

哥们,你搞错了。  RCC 和 Royer看起来器件少,原理没几个人能说的清楚,设计起来非常难的。
真正简单的是PI之类的芯片做的反激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搞错了。  RCC 和 Royer看起来器件少,原理没几个人能说的清楚,设计起来非常难的。
真正简单的 ...

好吧,谢谢打醒

我抓了一个波形如下:

从上至下依次是:中间抽头,两个三极管基极,输出

能分析出Royer结构磁芯是否需要饱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变压器饱和,LC并联谐振也有同样效果,实际上这个电路用空心线圈也可以振荡的。 ...

我在32楼上了张波形图,能分析出Royer结构磁芯是否需要饱和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谢谢打醒

我抓了一个波形如下:

Royer效率本来就不高,想再提高效率就换磁芯或单独搞个小驱动变压器。
Royer适用于低压升高压,比如12V升到600V,这才能体现Royer的优势,普通的拓扑因为漏感太大,能量会一直在低压循坏,次级电压上不去。

你用Royer做低压的隔离DC-DC,有60%效率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oyer效率本来就不高,想再提高效率就换磁芯或单独搞个小驱动变压器。
Royer适用于低压升高压,比如12V升 ...

现在效率只有21%,太低了

刚刚试了用PI的软件设计,完全傻瓜化了,不知道实际做起来偏差大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效率只有21%,太低了

哥们,你瓦数太小了,1W不到。  输入电压又低,任何电路效率都非常低。
你变压器绕的也太散了,要平铺绕组,各绕组接触面越大越好,尽可能较少漏感。

PI软件计算的余量非常大,所以按照软件做,100%没问题。 软件设计的就是性价比不高,没有发挥全部性能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50W,输入得83W,耗损33W,赶上电烙铁了

我觉得这个只适合10W以下场合 ...

就是,当时头脑一发热就。烧了10个左右的三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啊,里面有提到变压器饱和吗?
LC谐振回路中,电感磁通达到最大值时电容两端电压为0,此时反馈线圈电压 ...

我做的好几个版本,不管怎么换那个谐振电容,测试振荡频率变化不大的。
变压器初级的电感、三极管电流这两项对振荡频率影响比较大。
我因为想输出较大功率,振荡频率只有12K左右,很难提高。
所以我推测是变压器饱和反转,不是LC谐振反转的。
我用EFD25磁芯,0.4漆包线,三线并绕,绕组在8-9圈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瓦数太小了,1W不到。  输入电压又低,任何电路效率都非常低。
你变压器绕的也太散了,要平铺绕 ...

Royer和大多数谐振拓扑一样,是需要一定的漏感的,否则负载严重影响Q值,造成波形不理想甚至停振。

网友F:
这东西没那么难的吧,随手搭了一个,什么参数都没算,变压器和元件都是凭感觉来的:

同样是节能灯拆的EE骨架,初级0.4mm漆包线绕满一层17匝,顶端抽头出来,再回绕17匝到底,共34匝。

反馈线圈,0.2mm 4匝。

次级两个绕组没拍,一个是0.2mm双线并绕,绕满一层,头尾串联作为正负电源绕组,圈数没数,大概20多匝。第二个绕组是0.4mm绕满一层,应该也是17匝。磁芯边柱垫了两层高温胶带作为气隙,估计0.3mm左右。
用了两颗SOT89封装的2SD1664,电感8×10 150uH,谐振电容8.2nF涤纶,基极电阻2.2k,输出SS14全波整流,正负输出绕组暂时留空。

空载,输入12V@37mA,谐振电容两端波形。

重载,输入11.8V@0.57A,输出接25欧水泥电阻假负载,电阻两端测得11.4V,效率(11.4^2 / 25) / (11.8*0.57) = 77.3%。
中载,输出接12V LED灯板,测得12.44V@0.2A,输入10.8V@0.3A,效率76.8%。
轻载懒得测了,应该也差不多。输入最低1.5V就起振了。
以下是重载时谐振电容两端波形,这个变压器耦合度还是有点高,管子功率也较小,所以重载波形失真比较严重,可以调得更好,不过绕变压器太麻烦,懒得折腾了。

网友A:
我做过LLC的低压变换,EMC好处理,效率轻易能上90%,电路稍复杂,只是没找到低于12V的芯片,有没有对这个感兴趣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没那么难的吧,随手搭了一个,什么参数都没算,变压器和元件都是凭感觉来的:

同样是节能灯拆的EE骨 ...

你的谐振电容这么小啊。
我用100nf,200nf,400nf都试过,电容越大,波形越好。
我的波形倒是还可以,就是效率低,60%。不过我没有气隙,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谐振电容这么小啊。
我用100nf,200nf,400nf都试过,电容越大,波形越好。
我的波形倒是还可以,就 ...

想要高效率必须用低损耗的薄膜电容或NP0陶瓷电容,容量不需要太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没那么难的吧,随手搭了一个,什么参数都没算,变压器和元件都是凭感觉来的:

同样是节能灯拆的EE骨 ...

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就是因为有这样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赞!

网友:
赞一个,又长知识了,期待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没那么难的吧,随手搭了一个,什么参数都没算,变压器和元件都是凭感觉来的:

同样是节能灯拆的EE骨 ...

重新绕了一个变压器,基极电阻改到910R,效率提高不少,谢谢圣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LLC的低压变换,EMC好处理,效率轻易能上90%,电路稍复杂,只是没找到低于12V的芯片,有没有对这个感 ...

有兴趣,想做一个24V转24V的隔离电源,输出电流大于2A就行, 体积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谐振电容这么小啊。
我用100nf,200nf,400nf都试过,电容越大,波形越好。
我的波形倒是还可以,就 ...

我的也没开气隙,电容谐振频率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就是因为有这样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赞!

随手捏来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重新绕了一个变压器,基极电阻改到910R,效率提高不少,谢谢圣手!

你输出整流用的是普通硅桥?要用肖特基或者快速恢复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兴趣,想做一个24V转24V的隔离电源,输出电流大于2A就行, 体积越小越好 ...

L6599D,很常见也很白菜的谐振拓扑控制器,难点还是在变压器设计。

网友I:
看到LZ的整流桥就无语了

整流桥是工作50Hz的,高频下反向恢复损耗很大

网友A:
回楼上几位:48W功率,板子会小。但肯定要提高工作频率(比如500KHZ),这样的话,对MOS选型,是有难度的(要高速MOS的小COSS),谐振电容也难选型,磁芯也难(PC44材质勉强200KHZ)。

我做了L6599(24V输入,输出未整流,10W功率,EE13磁芯),未加气隙,100KHZ正弦输出。板子尺寸5*5CM(还可缩小好多),就这点来讲,适合DIY。L6599标称17V,可最小多少V输入没试过,图片暂时不上了,别用砖砸我  因为这个板子,是我设计的快速制PCB板的一部分,等机械部分加工好了后,一并公布测试参数。以后,大家共同来开源完成一个小体积(小功率),高效率,低EMI,小纹波,隔离DC-DC电源怎样?

低速整流桥用于30KHZ正弦整流其实损耗好小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输出整流用的是普通硅桥?要用肖特基或者快速恢复的。

改成SS34重新测试

横坐标是电流,纵坐标是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L6599D,很常见也很白菜的谐振拓扑控制器,难点还是在变压器设计。

先看看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到LZ的整流桥就无语了

整流桥是工作50Hz的,高频下反向恢复损耗很大 ...

发现这个问题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几位:48W功率,板子会小。但肯定要提高工作频率(比如500KHZ),这样的话,对MOS选型,是有难度的( ...

顶!高度是多少?

肖特基对效率的影响在54楼上了图

网友:
效率提高的原因:肖特基压降0.2V,快恢复0.6V(均是小电流)

EE13卧式磁芯,安装后高度13+1.6+1.5MM

网友:
原理貌似原边电感和电容谐振,产生正弦波并将能量送到次极。从楼主的波形来看,轻载时比较谐振波形接近正弦,加在负载后由于原边等效电感的减小,谐振频率提高就成为上面的波形了。由于原边是正弦波有一段时间是工作在放大区,因此这个电路效率是不会太高。由于开关功耗比较大不适合做大功率。设计时要以带负载来设计原边电感量,并根据已知频率选电容。

网友J:
引用 网友F:
L6599D,很常见也很白菜的谐振拓扑控制器,难点还是在变压器设计。

我自己绕了个变压器,初级次级电感都3.3mH,是不是太大了啊?  没有加气隙。
按照航嘉的文档,前面的电感要取到33mH以上了, 这接受不了啊。

目前还没有理解前面的电感的作用。
linear的文档提到:L1 ensures that Q1 maintains constant current at high frequency。 意思是防止振荡电路反过来干扰供电电源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我自己绕了个变压器,初级次级电感都3.3mH,是不是太大了啊?  没有加气隙。
按照航嘉的文档,前面的电感 ...

那就加气隙控制电感量啊,再不行减圈数。
前面的电感不是担心后面干扰前面,而是给变压器中心抽头提供一个高交流阻抗(电流源),这样才能形成正弦波振荡。如果没有这个电感,这个电路就是个自激半桥,需要依靠变压器饱和来维持振荡,谐振电容变成了打酱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加气隙控制电感量啊,再不行减圈数。
前面的电感不是担心后面干扰前面,而是给变压器中心抽头提供一 ...

算是DIY成功了。 没有详细的测试带载情况,简单测了空载的波形,正玄波很完美。11V输入,输出达到1.7KV,静态电流40mA,似乎有点点大。

网友:
我比较关心纹波+噪声

网友:
实验的时候在L1后面用个2200uF的大电容碰上,发现线圈波形接近方波了,而且输入电流上升的很猛。磁芯饱和的缘故吧。。一开始我也是按照航嘉的那个算的,反馈绕组有十几匝,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2014-10-20):
有人用过这个电路吗?怎么经过整流桥都没直流输出了?并联一个1uf电容连交流分量都没了?

网友(2015-05-15):
关于Royer电路的基本原理及其设计方法

网友(2016-01-26):
隔离电源,好

网友(2018-02-01):
这么好的帖 看到了顺便挖出来吧

网友(2018-07-04):
引用 网友F:
那就加气隙控制电感量啊,再不行减圈数。
前面的电感不是担心后面干扰前面,而是给变压器中心抽头提供一 ...

搭建一个输出功率10W左右的隔离电源,如果按照以下公式计算,感觉计算结果不正确。磁芯是RM8 ,磁芯PC40,Ae:2.2cm^2,B:4100Gauss,输入电压24V,功率10W,频率40KHz。

古大师,请教一下电感量,输入电压及输出功率的具体关系是否如图片所示?

如果是的话按照以上公式
匝数计算:
N = V / (4 * Ae * B * f * 10E-8)
1.6 = 24 / (4 * 2.2cm * 4100Gauss * 40000Hz * 10E-8)
初级电感量计算(暂不算效率,输入电流约为0.41A):
L = P / (2 * f *I^2 )
722uH = 10W / (2 * 40000Hz * 0.41A * 0.41A) * 10E6

感觉以上计算结果都不正确,实际测试中电感量小于70uH带5W以上的负载能力会比较好(整流电路有问题,现在只能估算功率)

网友(2018-10-28):
好贴,继续 10w纹波怎么样?

网友:
我之前也测试过,可能是磁环的原因,效率不过50%。

网友:
买的 基本都是80%以上

网友(2022-09-14):
8年前的老帖子,翻出来提个问题,左上角是一直引用的春风电源里的片段,其他是其他地方攒来的。好像4年前我也试过,两种方式都可能起振也都有可能烧三极管。也没仔细研究过。两种不同的接法,哪种才是真的Ro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