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双向通信时序问题

楼主(2014-07-09):
STM32串口接收到一帧数据后不在中断里面处理,而是在主程序里轮询处理,这样可能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主程序未处理完前一帧数据的时候,下一帧数据就到达了。

我是不打算在中断里面执行太多代码的,想把对接收到的数据帧都放在主函数里面处理,上述问题我想过用双缓冲或者三级缓冲来解决,但想想貌似也不是特别妥当,亲们有啥好方法么?

网友A:
fifo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794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fo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7945-1-1.html

接收中断我用的是空闲中断,而且接收到的数据不定长,貌似这个不是非常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中断我用的是空闲中断,而且接收到的数据不定长,貌似这个不是非常合适 ...

  仔细看了吗   我也不是定长的 只需要有结束符号即可。。

网友:
什么叫空闲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吗   我也不是定长的 只需要有结束符号即可。。

嗯嗯,后来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用循环队列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使用FIFO。

ISR
{
    数据扔到FIFO
}

MAIN
{
    if(FIFO数据达到指定长度)//定长处理模式
   {
        //从FIFO取出数据,根据协议进行解析
   }

    if(FIFO里数据量大于1)//不定长处理模式
   {
        //从FIFO取出1字节数据,用状态机解析协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