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滤波

楼主(2014-07-09):
最近偶尔在网上闲逛,发现一DC~DC电源电路,如图所示,拿来与同志们共享,并有义疑问请教各位大侠 ,就是再输出端电感后面两个电容并联再与一个电阻串联是何用意?求解

网友A:
增加了电源内阻,保护电源和电解电容的。
如果希望纹波小,电解电容等效阻抗越小越好。  但如果电源回路电阻太小,电源容易振荡。
瞬间电流过大,也会损坏电容。 所以电解电容比钽电容可靠啊。

网友:
这个叫神马阻尼吸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了电源内阻,保护电源和电解电容的。
如果希望纹波小,电解电容等效阻抗越小越好。  但如果电源回路电 ...

资料上说那个电阻是1Ω,貌似不是为了增加电源内阻。我觉得如果是增加电源内阻直接在输出端串联一个电阻就行了,此为愚见,若有不对请大侠指正。

楼主:
有一份资料应该有用,网址: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8NGVnZrkuBwHE1d2mYK希望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网友:
这是为了降低电容上的纹波电流,这应用电路艾默生是有专利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