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中关于移位的问题

楼主(2014-07-09):
我最近在学习PLC,想用左移位SHL_W的指令分别点亮五个小灯,但是调试好几次都不行,想请教下大家看看哪里出错了:                                                 PS:move指令当en使能输入节点断开时,是否out输出都将赋值为0?,还有移位指令,是不是当en使能时,一直进行移位啊?我用变量监控显示的只要让en使能,是在一直移位的。图片中有四行程序,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好亲切啊,毕业以后就没用过PLC了,都忘的成负数了。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网友B:
在线监控或者下载plcsim仿真一下。。。

网友C:
I0.3后面加个脉冲指令,你现在这样是每个扫描周期都MOV一下,你哪里能监控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亲切啊,毕业以后就没用过PLC了,都忘的成负数了。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移位指令需要与-(p)-指令配合使用才能移位一次的,而move指令赋的值和(s)是一样的,会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监控或者下载plcsim仿真一下。。。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移位指令需要与-(p)-指令配合使用才能移位一次的,而move指令赋的值和(s)是一样的,会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I0.3后面加个脉冲指令,你现在这样是每个扫描周期都MOV一下,你哪里能监控过来? ...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移位指令需要与-(p)-指令配合使用才能移位一次的,而move指令赋的值和(s)是一样的,会保持

楼主:
问题解决了,如图所示,移位指令前面需要加个(p)指令的。而另个问题move指令赋的值是会保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如图所示,移位指令前面需要加个(p)指令的。而另个问题move指令赋的值是会保持的。 ...

既然你用西门子,以后就玩玩P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用西门子,以后就玩玩PN吧

难道(P)、(N)这两个指令很常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P)、(N)这两个指令很常用吗?

额,是PROFINET,简称PN。PLC关键在于是网络控制,指令层面的,不难。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关心过(P)——POS,,(N)——NEG的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