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fpga直接驱动vga屏的verilog代码

楼主(2014-07-09):
就是那种不带控制器的屏,市面上都是由控制器的。
FPGA直接和屏先连,接口为:
        DCLK,
        VSYNC,
        HSYNC,
        DE,
        R,
        G,
        B
的,而不是带控制器的那种接口为:
CS,
WR,
RD,
D[15:0],
不知我表达的是否清楚,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代码?

网友:
伸手党啊,楼主。这个代码如果是成熟的,价值不低于 2w;实验级别的不算数

网友A:
黑金开发板光盘里面有实验级别的代码
驱动群创7寸屏

如果你想实现那种驱动芯片级别的蛮复杂的,还有开放寄存器

网友:
Altera DE0的资料里就带的,直接接的通过几个电阻接的VGA

网友:
已经上传

楼主:
太感谢了! 我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金开发板光盘里面有实验级别的代码
驱动群创7寸屏

没有吧 黑金的我都知道,他们的都是带控制器的,你说的是哪一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吧 黑金的我都知道,他们的都是带控制器的,你说的是哪一款?

最新的上次抢楼的板子
论坛fpga专区里面有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上次抢楼的板子
论坛fpga专区里面有帖子

可否给我发一份黑金助学板的资料? 我这有黑金799的板子资料和icore2的资料,还有icore2 模块(VGA、网口、tft)的资料,可与你交换

只要这个就行

网友B:
楼上的能把资料放云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能把资料放云盘么

要什么说就行了

网友:
我发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