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请教

楼主(2014-07-09):
今天看程序,突然返现rCMD = 5'bxxxxx;,其中x表示什么意思?求大神指导

网友:
x 表示不确定, z 表示高阻

网友A:
未定态,就是无所谓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定态,就是无所谓的意思

谢谢了,一般什么情况下使用啊!!!!!!!!!

网友:
xxx其实是不能被综合的,尽量不要使用,一般赋初值0就行了

网友:
这种xxx一般不会用,除了仿真对一些特定情况的检测,还有就是在 casex 中的判断条件中会有部分x的存在

网友:
原因大家都解释了,不过这个标题????

网友:
这个代码不被FPGA综合,一般前仿真的时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