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并茂,做一个切削液过滤循环桶。

楼主(2014-07-09):
工作流程:水泵通过紫铜管把切削液抽上来,再通过半透明塑料管、银色蛇管的内管(1毫米外径)、喷嘴输送到刀尖,使用后的切削液经过工作台的粗滤网过滤后,输送到循环桶盖的不锈钢细滤网进行细过滤,最后回到桶里沉淀。

目前所用的配件:

松下24V直流无刷电动水泵 PD-041MJ72 40元;银色高亮度白光LED USB键盘灯 8元(只用到中间47厘米长的蛇管);外径5毫米、内径3.5毫米,半透明塑料绝缘管,长2.8米 两条2.5元

空调用的紫铜管外径6.4毫米,长30厘米(以后要换成不锈钢管);18升润滑油塑料桶 外径27厘米,高38厘米;SKINTOP M12*1.5 内孔8毫米塑料穿线座;不锈钢滤桶 外径55毫米,高度67毫米;塑料编织护线管 长43厘米;15V 2.4A 全新开关电源

网友A:
你在家里搞机械加工?好象没看见你晒晒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家里搞机械加工?好象没看见你晒晒嘛!

没有任何加工机,就想做出来。

网友B:
关键是机器上得有接切削液的装置,要不流的哪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机器上得有接切削液的装置,要不流的哪都是

工作台都有T型槽,要么用四块板子围起来。

楼主:
找来两小段外径8毫米,内径5.7毫米的蓝色塑料管,分别套在紫铜管(穿线座先装上去)和半透明塑料管上。

剪掉USB键盘灯的USB插头,拉出LED和线路,对蛇管的切口倒角处理。

楼主:
用半圆锉刀修孔后放入不锈钢滤杯。

网友:
撸主够昂啊

楼主:
够昂 是什么意思?

楼主:
水泵用704硅胶黏在透明PVC板上,并配上螺丝,将会固定在桶盖上。

这段时间都在用洗洁精、洗衣粉去除桶内的剩油,最后用布擦干净。

用锉刀在桶盖开孔,装上穿线桩。

用SC121阻燃黄胶封住,要等两天才能彻底固化。

楼主:
有何指教?

网友C:
松下24V直流无刷电动水泵 没有驱动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24V直流无刷电动水泵 没有驱动电路吗

可以PWM调速,不过我只想直接供电来启动。

网友C:
无刷的不行吧?有刷的可以直接接电源,无刷的一定要控制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的不行吧?有刷的可以直接接电源,无刷的一定要控制器的吧?

忘了告诉你,它内部自带驱动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24V直流无刷电动水泵 没有驱动电路吗

给您看它的资料: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o837bd692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