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一种高频大功率放大芯片型号!!!

楼主(2014-07-09):
在做的课题,需要一个高频大功率的脉冲信号对线圈进行激励。现在脉冲信号有了,需要对脉冲信号进行功率放大。
要求激励信号10A左右,电压20V左右,频率100KHz~1MHz (500KHz左右可以满足要求)。
有没有哪位大神推荐一个芯片型号啊!!!急求!!!

网友A:
1MKHz,=1GHz,亮瞎。

网友:
IRF一坨满足要求的,去搜吧

网友:
赶快把字体都改回来吧~

网友:
今天用手机上,啥内容都看不到

网友:
1M一下,频率很低的,参考下无线电方面的功放电路吧,510之类的妥妥的满足你。还是改下字体吧,小心ID不保。

网友:
这是要做感应加热啊。

网友:
呵呵。我就笑了。线圈电阻,线圈电感多大?你同时给了10A和20V的参数,100k-1M的参数,严格说来,这几个参数作用于线圈是绝对不可能同时满足的。最有可能的是20V这个参数是母线电压。世界上还没有这种放大器,唯一可用的就是,1个mosfet+1个直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KHz,=1GHz,亮瞎。

你看错了吧。

网友:
你没看楼主位编辑过了吗

网友:
你找找笔记本电脑显卡和CPU供电的 DC DC MOS 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