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传感器超低功耗采集节点方案

楼主(2014-07-10):
阿莫的前辈们好,
现在系统中使用的是can总线传感器网络,

项目过程中碰到一个问题:
采集节点布线很麻烦,一台风力发电机得好几天才能布线完。

现在想换方案,采用无线的方式组传感器网络,
1、每个节点使用电池供电;
2、设计低功耗问题,
3、等等一些自己考虑不到的问题,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不吝赐教,晚辈先谢过了,

差不多已经找到无线的方案,采集终端已经解决问题,但是现在存在一个问题:
1、接收端进入休眠的话,采集端发送数据的时候,能通过这个无线信道唤醒吗?
现在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相当于router节点进入休眠或者最低功耗运行?
哪位前辈有什么好方法的吗?或者有什么芯片支持这样的做法,

楼主:
传感器采集节点采集的量是:1、烟雾(迷宫模块得到一个开关量,目前这样想的,因为之前用MQ系列的,功耗很大);2、一氧化碳(A/D采集);3、温度(18B20)

网友A:
有Zigbee,Xbee,Wifi等等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Zigbee,Xbee,Wifi等等可以选择

你好,这三个中,组网比较方便的是哪种? 另外还要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
WiFi用在室外还是算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三个中,组网比较方便的是哪种? 另外还要考虑成本问题,

野外的话Zigbee和Xbee都还可以。看您的情况选择了。
市场上很多现成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野外的话Zigbee和Xbee都还可以。看您的情况选择了。
市场上很多现成的模块。 ...

工作电流能在uA级别吗?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节点的工作状态:
1、正常情况下(烟雾、一氧化碳、温度值都处在正常情况),节点定时(时间稍长一些)向主控单元发送环境数据,
2、出现异常(烟雾、一氧化碳、温度值超出一定范围)。节点上传频率加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野外的话Zigbee和Xbee都还可以。看您的情况选择了。
市场上很多现成的模块。 ...

我的意思是在休眠状态下,嘿嘿,谢谢你的回复啊,

网友:
ti cc1110 或cc430  SimpliciTI™

网友B:
和采样频率有很大关系,频率越高越耗电
低采样频率下,平均功耗可以降低到uA级别,工作时的功耗可以达到100mA以上

可以通过多种方法,例如插值算法等提高精度,降低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休眠状态下,嘿嘿,谢谢你的回复啊,

ZigBee模块深度睡眠能达到uA级,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采样频率有很大关系,频率越高越耗电
低采样频率下,平均功耗可以降低到uA级别,工作时的功耗可以达到100 ...

你指的是什么呢,采集? LZ说的是无线组网模块吧

楼主:
恩,谢谢,
我现在有个疑问,这个模块本身能提供我自己的一些数据处理吗?
比如AD采集啊,等等,

不想在另外使用一个mcu来做这些工作,这样的话,应该已经没有低功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采样频率有很大关系,频率越高越耗电
低采样频率下,平均功耗可以降低到uA级别,工作时的功耗可以达到100 ...

这个是的意思是优化上传频率吗?

网友:
可以控制休眠的zigbee模块……zigbee通讯距离1km以内空旷还算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谢谢,
我现在有个疑问,这个模块本身能提供我自己的一些数据处理吗?
比如AD采集啊,等等,

加个太阳能板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太阳能板都解决了……

是安装在风机内部的,可能太阳能电池板不太可能了,还是要面临布线,

网友D:
目前项目正打算使用CAN总线网络通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目前项目正打算使用CAN总线网络通讯

你的通讯距离呢?CAN如果也要加中继的话也很麻烦,
这个是zigbee无线芯片的对比~希望能帮到你。无线方案的话你也要安装天线的……也要布线~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NbONuoWTjN0Wj0FZrQq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项目正打算使用CAN总线网络通讯

恩,楼下的说的是,因为我们也是面临现场走线问题,有时候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项目正打算使用CAN总线网络通讯

用的过程中可以交流,因为之前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是碰到一些问题了,
也顺利解决了,虽然公司项目没有使用了,但是个人还是看好can总线,
希望能够保持交流,相互学习,谢谢,

网友C:
zigbee是方便,但是zigbee组网如果距离大的话就要中间节点作为中继了,中间节点休眠的话数据就传不出来了,具体还要看你的节点间距离和最终处理主机的距离~
CAN布线室外要屏蔽双绞线,再加上电源线也要10+块一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通讯距离呢?CAN如果也要加中继的话也很麻烦,
这个是zigbee无线芯片的对比~希望能帮到你。无线方案 ...

谢谢,通讯距离应该在500米以内,如果架设一个主网络,然后分出几个短的分支,这样的接线方式不用中继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过程中可以交流,因为之前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是碰到一些问题了,
也顺利解决了,虽然公司项目没有 ...

OK 保持交流,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zigbee是方便,但是zigbee组网如果距离大的话就要中间节点作为中继了,中间节点休眠的话数据就传不出来了, ...

你用的那一款CAN总线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通讯距离应该在500米以内,如果架设一个主网络,然后分出几个短的分支,这样的接线方式不用中继器 ...

500米啊…………主线+分支,完全可以,can理论上10km呢……我们现在用的can总线一般都在1-2km,40K的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那一款CAN总线的芯片?

arm7+si8422+TJA1050,这两天还在画个板子,以前老的arm7(LPC2119)芯片太多了,打算利用起来。新的板子都用1765了,stm32也打算画个板子……

楼主:
现在就想选用Zigbee自带的mcu处理温度传感器,烟雾传感器,一氧化碳传感器的数值,不知道哪款Zigbee 芯片满足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rm7+si8422+TJA1050,这两天还在画个板子,以前老的arm7(LPC2119)芯片太多了,打算利用起来。新的板子 ...

板子上档次,顶一个,我现在方案是 STM32+1050,但是正在考虑CAN采取哪一种隔离方案,高速光耦+TJA1050  or  ISO1050(自带隔离),现在纠结哪一种方案更合适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想选用Zigbee自带的mcu处理温度传感器,烟雾传感器,一氧化碳传感器的数值,不知道哪款Zigbee 芯片满 ...

zigbee芯片自带AD的比较难找……自己再设计AD电路,加上你的传感器功耗,电池供电很悬~~无线通讯距离要和功率匹配……没有额外供电还在用有线方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上档次,顶一个,我现在方案是 STM32+1050,但是正在考虑CAN采取哪一种隔离方案,高速光耦+TJA1050  o ...

还在用磁偶吧,ADuM的价格太高了,si8422价格也还可以

打样了两次了,确定了上面的最终版本~世界杯搞得测试程序都严重滞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zigbee芯片自带AD的比较难找……自己再设计AD电路,加上你的传感器功耗,电池供电很悬~~无线通讯距离要和 ...

现在好像有的? 8051的内核,应该会配AD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上档次,顶一个,我现在方案是 STM32+1050,但是正在考虑CAN采取哪一种隔离方案,高速光耦+TJA1050  o ...

我们之前的没使用隔离,只用了ti的,vp230.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好像有的? 8051的内核,应该会配AD 吧。?

看看DS吧,这个芯片太多了~

网友E:
CAN是减少布线和可靠性俱佳的选择,建议还是不要用无线。1.无线很难做到稳定。2.电池供电相对比较麻烦,网络中还要加电池监控,还要手动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N是减少布线和可靠性俱佳的选择,建议还是不要用无线。1.无线很难做到稳定。2.电池供电相对比较麻烦,网 ...

确实啊,但是感觉can走线的话,再根据现场需要考虑的一些软件逻辑上的东西,
还是有些复杂,

网友F:
Zigbee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Zigbee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现在找到的是一款支持Zigbee协议栈的stm32芯片,型号:STM32W108CBU64
但是这个组网问题,是不是有点难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找到的是一款支持Zigbee协议栈的stm32芯片,型号:STM32W108CBU64
但是这个组网问题,是不是有点难度 ...

TI的不是有一款吗,单芯片就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TI的不是有一款吗,单芯片就可以解决的。

什么型号的? 带AD功能吗?

楼主:
现在找到Zigbee的模块了,采用台湾的产品,下面是我把芯片资料上传上来,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不能让接收端进入休眠,
相当于让路有节点进入休眠状态,然后随时能唤醒,比如:在休眠状态下,发现有终端节点要发送数据了,进入接受状态,
这个貌似挺难的,

楼主:
前辈们,请求支援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的? 带AD功能吗?

CC2530
特性

强大无线前端

2.4 GHz IEEE 802.15.4标准射频收发器 。
出色的接收器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
可编程输出功率为+4.5 dBm,总体无线连接102dbm。
极少量的外部元件。
支持运行网状网系统,只需要一个晶体。
6毫米× 6毫米的QFN40封装 。
适合系统配置符合世界范围的无线电频率法规: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 EN300 328和EN 300 440 (欧洲),FCC的CFR47第15部分(美国)和ARIB STD-T-66 (日本)。

低功耗

接收模式:24毫安 。
发送模式1dBm:29毫安 。
功耗模式1(4微秒唤醒):0.2毫安 。
功率模式2(睡眠计时器运行):1微安 。
功耗模式3(外部中断):0.4微安 。
宽电源电压范围( 2 V-3.6V)。

微控制器

高性能和低功耗8051微控制器内核。
32 /64 / 128 /或256 /kB系统可编程闪存。
8 KB的内存保持在所有功率模式。
硬件调试支持。

外设

强大五通道DMA。
IEEE 802.15.4标准的MAC定时器,通用定时器(一个16位, 2个8位)。
红外发生电路。
32KHZ的睡眠计时器和定时捕获。
CSMA/CA硬件支持。
精确的数字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LQI支持。
电池监视器和温度传感器。
8通道 12位ADC在,可配置分辨率。
AES加密安全协处理器。
两个强大的通用同步串口。
21个通用I / O引脚。
看门狗定时器。

楼主:
现在找到一个比TI这个貌似好些,

现在想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在休眠状态下通过无线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