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直流信号的采集2.5KV/5uA

楼主(2014-07-10):
现在在帮老师搞一个项目,要用2.5KV直流电源测量绝缘子的电阻(大概500MΩ)。
现在想的是用MC34063做一个小功率开关电源,变压器变比1:100,之后再倍压整流调一下。
但是不知道如何将输出电压反馈回芯片,以前只用过TL431加光耦。
或者输出电压不要反馈,直接采集电压信号,那么请问衰减电路要怎么做,直接用电阻分压可以吗?
最后一个问题,由于电流只有5uA,我想用100Ω电阻采样之后再经过运放传给AD可以吗?能否推荐个低噪声高共模抑制比的运放?

网友:
去图书馆找些比较老的书看看,印象里有高压稳压电路的

不要自己设计方案,直到你自己觉得自己可以这么做的时候

网友:
买一台数字的兆欧表拆了学习

楼主:
找了下兆欧表的工作原理,也是采集电压电流进行计算的,不过电流采集直接接的运放
现在想问一个问题,如果RX有500M欧姆,那么运放的虚断是不是就失效了?因为电流很小很小,肯定要往运放里面流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_8Nb1H2UFflZxTSmQ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