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谁有机器人运动逆解的c或者c++代码

楼主(2014-07-10):
现在查了一下,网上的代码
(1)很多都是matlab编写的,改写成c比较困难;
(2)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有了6旋转关节逆解是不是4旋转关节、5旋转关节也知道了?怎么写?

网友:
matlab改C难度还可以吧

网友:
具我所知,6个关节就有对应6条逆解函数,每一关节的逆解角度需要上一关节关的逆解结果代入求解的。

网友(2014-08-09):
4个自由度的咋做啊。。。

网友:
涉及到矩阵运算,复杂

网友:
我帖子里那个基本是C语言的,虽然是用matlab写的。

网友:
一般6关节的逆解时间较长,需要确定末端位姿及姿态,和4,5关节算法不一定一样。 而小于6个关节的一般被称为欠驱动,多数只能控制末端位置,不能控制姿态,如果用6关节算法只要将4,5,6杆长度设成0,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4-09-24):
因该是先建数学模型,然后通过多组数标定6轴坐标和直角坐标吧,不因该分步逆推吧。

网友A:
matlab转c不难的,主要是理论要清楚,转什么语言都只是时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转c不难的,主要是理论要清楚,转什么语言都只是时间问题

这个还真不感觉是时间问题,看过好多matlab转c的资料,感觉要实现把一包m文件转为c还是蛮麻烦的。。想了很多办法,最后vc6出了bug,借过一本专业的书讲的比较详细,但是看不太懂。。现在还是用matlab先做着,也就差最后转成c了
不过这里还是得严重吐槽新弄的matlab robotics toolbox 工具箱 好像是那个9.几版本的。。感觉乱七八糟的还没有那个version7 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不感觉是时间问题,看过好多matlab转c的资料,感觉要实现把一包m文件转为c还是蛮麻烦的。。想了 ...

肯定是手工转换啊,

网友(2015-02-10):
我做的6关节串联机器人,逆解,放到28335里面算一次也就13到20us

网友(2015-07-02):
最近在从事这一块,真希望有点资料

网友:
matlab转C 其实不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