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前辈说运放放大倍数<1不稳定,不知道为何?谁能指点一下?

楼主(2014-07-10):
今天闲着没事看了一下春风电源原理图,发现电压采样运放U11B放大倍数<1
听前辈说运放放大倍数<1不稳定,不知道为何?谁能指点一下?

网友:
一般运放在都会进行内部补偿,使其开环增益在穿越0dB时有大于45°的相位裕量。当闭环增益为1时,环路增益约等于开环增益。此时只要负载没有大电容引入极点,是可以不震荡的,因为环路增益在0dB增益是有45°以上的相位裕量
当闭环增益<1,波特图上看到效果就是环路增益曲线被上台了,导致穿越0dB是相位余量减少,可能引起震荡。此时如果经过适当的补偿,是可以增加相位余量的。 图中的C33就是干这个活的,它在环路增益穿越0db前引入个零点,提升相位。

网友(2014-09-20):
我看贴我回复我学习

网友A(2014-10-21):
跟随器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随器是怎么回事

跟随是==1

网友:
这是一个差分放大电路

网友(2016-04-20):
6楼正解,一个差动比例放大=(10K/124K*30V=2.419V),也是看春风后又找出模拟电子书,总算看懂一些。叹!之前知道忘记差不多了。

网友(2022-08-17):
差分比例放大,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