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L26 的 USB DP内部集成1.5k上拉吗?(已解决)

楼主(2014-07-10):
请帮忙确认KL26 USB DP内部集成1.5k上拉吗?

网友A:
从参考手册KL26P121M48SF4RM的“3.9.1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 FS Subsystem”章节有如下描述:
USB transceiver that includes internal 15 kΩ pulldowns on the D+ and D- lines for host mode functional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参考手册KL26P121M48SF4RM的“3.9.1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 FS Subsystem”章节有如下描述:
USB tr ...

没看懂,不知道还是我没表述清楚
USB host 一般都会有下拉15K 到D+ D-
如果slave端为USB 2.0 全速,择需要上拉D+ 1.5k,一插上D+即为高电平,主机可以识别有设备插入,开始发出查询命令 枚举

现在我的问题是 KL26内部是否带这个1.5k的上拉?像D12那样 内部集成这个电阻

看这个图片,KL26的USB还是OTG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懂,不知道还是我没表述清楚
USB host 一般都会有下拉15K 到D+ D-
如果slave端为USB 2.0 全速,择需 ...

不好意思一开始没理解清楚你的问题,KL26芯片USB模块的DP内部有1.5K上拉电阻,但这个电阻式需要你通过寄存器配置去使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一开始没理解清楚你的问题,KL26芯片USB模块的DP内部有1.5K上拉电阻,但这个电阻式需要你通过寄 ...

谢谢 十分感谢,又省了不少器件,另外KL26是不是只有差分AD输入?如果我要作为单端用,怎么接?是不是那2个差分输入 可以分别作为2个单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十分感谢,又省了不少器件,另外KL26是不是只有差分AD输入?如果我要作为单端用,怎么接?是不是那2 ...

不用客气
你可以看一下手册“35.4.8 OTG Control register (USBx_OTGCTL)”和“35.4.26 USB OTG Control register (USBx_CONTROL)”
这两寄存器与使能D+上拉电阻有关。

网友:
外面弄俩上拉电阻嘛,不用的话不焊接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十分感谢,又省了不少器件,另外KL26是不是只有差分AD输入?如果我要作为单端用,怎么接?是不是那2 ...

KL26有单端输入的ADC口的,请给出具体器件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十分感谢,又省了不少器件,另外KL26是不是只有差分AD输入?如果我要作为单端用,怎么接?是不是那2 ...

ADCx_DPx和ADCx_DMx组成了差分输入,除了这些名称的引脚就只有单端功能。
差分输入DPx和DMx也可以作为单端输入用,在参考手册“3.7.1.3 ADC0 connections/channel assignment”就有描述到:As indicated by the following sections, each ADCx_DPx input and certain ADCx_DMx inputs may operate as single-ended ADC channels in single-ended mode.
至于单端时被分配到了哪个channel,你可以通过“Table 3-35. ADC0 channel assignment”表格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