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个二手FLUKE 15B,不上电。有没有办法修好?

楼主(2014-07-10):
最近收了一个二手FLUKE 15B,很便宜100RMB,不上电。有没有办法能够修好?

看了一下主板很新,干净。没有维修痕迹。我猜可能是牛屎坏了,如果是的话我就放弃了。搞不定。

网友A:
牛屎坏了的话,用工具刮掉,焊上封装好的芯片就行,淘宝有售30~50一片。

网友B:
,我有一个15B 主板应该是好的,可是LCD摔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坏了的话,用工具刮掉,焊上封装好的芯片就行,淘宝有售30~50一片。

太麻烦。如果是牛屎坏的话我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15B 主板应该是好的,可是LCD摔坏了

哈哈,,咱俩可以凑一个好的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麻烦。如果是牛屎坏的话我就放弃了。

拿去38hot,还能卖点钱

网友C:
买个新的算了,新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去38hot,还能卖点钱

就是从那里收回来的。本来想收一个好的,160RMB,可惜没了。

这个有办法能搞定不?如果没办法我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新的算了,新的也不贵

恩,我有万用表。只是想收一个15B。

网友D:
不会修还买
全新的就300多块钱,这个100块钱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修还买
全新的就300多块钱,这个100块钱贵了点

看着新才买的。打算TB上直接买个主板换上去。或者就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E:
每次经过菜市场,总有想冲过去拿一把芹菜就跑回家的冲动,但转念一想,何必穷人难为穷人呢,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每次经过菜市场,总有想冲过去拿一把芹菜就跑回家的冲动,但转念一想,何必穷人难为穷人呢,哎! ...

虽然这种想法不好,但是还是很多人控制不住,我也是,很多在家里吃灰,但就算如此,如果有160快钱的好的15B我也还是会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这种想法不好,但是还是很多人控制不住,我也是,很多在家里吃灰,但就算如此,如果有160快钱的好的1 ...

就是没收到好的,所以才买了一个坏的。哎,,这个想法确实不好。要改。坏的收回来还是搁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次经过菜市场,总有想冲过去拿一把芹菜就跑回家的冲动,但转念一想,何必穷人难为穷人呢,哎! ...

哥,这个表是不是没得救了。您给个权威解答,我就放弃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收到好的,所以才买了一个坏的。哎,,这个想法确实不好。要改。坏的收回来还是搁灰。 ...

对于修表,我也不懂

我比较关注你在哪儿收的,我也想去收集,就想拿把芹菜的心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修表,我也不懂

我比较关注你在哪儿收的,我也想去收集,就想拿把芹菜的心理。 ...

38hot收的。我准备TB一个好的主板换上。不过这样一来成本都接近200了。实在不划算。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38hot收的。我准备TB一个好的主板换上。不过这样一来成本都接近200了。实在不划算。哎。。 ...

我也去转转,看看能不能淘个15 17的,好更换一下我的老7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咱俩可以凑一个好的出来。

我的还是封装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还是封装片

我觉得封装片跟牛屎差不多。不过有人很介意。

网友:
先把各IC以及液晶的供电测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封装片跟牛屎差不多。不过有人很介意。

是的,我们的MCU全部用牛屎,用热胶牛屎封装,不要用冷胶牛屎封装,生产线测试有问题的就加热铲掉,重新绑定

楼主:
确定是牛屎的问题了。TB上买了一个主板回来换了。算下来也花了两百块钱了,不划算。以后有问题的表还是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们的MCU全部用牛屎,用热胶牛屎封装,不要用冷胶牛屎封装,生产线测试有问题的就加热铲掉,重新绑定 ...

牛屎里面的芯片比带封装的便宜不少吧。

不过也得有量才能上牛屎。

多谢回复啊兄弟。。我那个确定是牛屎的问题了,我TB了一个主板换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牛屎里面的芯片比带封装的便宜不少吧。

不过也得有量才能上牛屎。

  本来还对你的LCD流口水的,这下没希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还对你的LCD流口水的,这下没希望了

哈哈,,我有一颗把他救活的心!

如果TB上的主板还是不行的话LCD就送你吧。

网友E:
买个芯片吧,把牛屎刮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芯片吧,把牛屎刮掉

买了一个主板回来换了。刮牛屎自己没弄过,难度貌似有点高。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主板回来换了。刮牛屎自己没弄过,难度貌似有点高。呵呵。。

有种牛屎加热就可以刮掉的,我们的产品也有牛屎和封装片通用的,牛屎坏掉就铲掉用封装片

网友G:
话说这个表当时也是我想收的,后来都被你们抢完了。我的也是液晶破了!可遇不可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话说这个表当时也是我想收的,后来都被你们抢完了。我的也是液晶破了!可遇不可求啊! ...

坏的。收了还得再花钱,不划算。

网友:
都一样,我前几天买了个几摄像头,到手也瘪气了,感觉思考问题的思路有点窄,想办法出手,再TMD不穷折腾了!!

网友:
15B一点都不好用,测试太慢了。

网友:
15B不值得折腾

楼主:
淘宝的一个主板到了,装上去完美开机。。。没拍照片就不上图了。

不过tb的主板比我手上那个破主板旧了不少,又有点脏。管他呢,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虽然这种想法不好,但是还是很多人控制不住,我也是,很多在家里吃灰,但就算如此,如果有160快钱的好的1 ...

FLUKE表就这么好吗?我对比过一台178,和优利德UT70D ,量了一个直流电压,居然是一样的,后来拆开看电路板有烧坏的东西,就退给卖家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淘宝的一个主板到了,装上去完美开机。。。没拍照片就不上图了。

不过tb的主板比我手上那个破主板 ...

前后一共花了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后一共花了多少钱啊?

前后已经花了175大洋了。不划算。回头出掉了,对比了一下也不比我之前的UT61E好哪去。

网友G:
我还是继续淘我的液晶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是继续淘我的液晶屏吧!

液晶屏单卖估计也不会很便宜。也要五六十的吧。还不如去淘一个坏的表。

网友G:
就是啊,不知道为什么FLUKE的表都成了神器!有的表都看不上眼了,也要卖好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啊,不知道为什么FLUKE的表都成了神器!有的表都看不上眼了,也要卖好几百! ...

质量比较好,我之前有一个UT61E,测电阻速度还比15B快不少。不够拆开一看那个惨不忍睹啊。  FLUKE拆开看起码也算艺术品。哈哈。。

网友:
FLUKE万用表里面的保险丝贵得要命,断了直接塞个铜柱进去

网友H:
Fluke 15/17我觉得优点只是耐摔,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Fluke 15/17我觉得优点只是耐摔,省电

其实也就这2个优点,至于精度、速度什么的不能有什么要求。
但是手感比一般国产的要舒服很多,不会松松垮垮没分量。

网友(2014-08-24):
引用 楼主:
前后已经花了175大洋了。不划算。回头出掉了,对比了一下也不比我之前的UT61E好哪去。 ...

出吗?多少米?

楼主:
还配了新的表笔,前后已经花了两百二左右了。两百二卖给你你也不会要吧。哈哈。。

网友I:
外观如何?不要表笔,200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外观如何?不要表笔,200收了

外观一般,拍了几张图片。主板就不拆了拍了。主板不是楼主位图片里面那个,后来淘宝买的比那个旧点,而且是牛屎换了硬芯的。不过保险是楼主位图片拆过去的,我用到现在功能正常。电池仓卡扣有些变形(见图),不过不影响使用。

你要的话不带表笔200江浙沪包邮可以给你,其他地方加6元运费。

网友:
我想知道fluke的牛屎芯通用不

网友:
我也用15B,感觉还可以,一般用用够了

网友:
这表我用过1年多,感觉楼主这么折腾,亏了

网友:
能救过来还不算亏

网友:
看来FULCK还挺保值的,09年300大洋买的15B,现在好像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