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单片机与5V单片机的串口通讯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14-07-10):
3.3V供电的单片机与5V供电的单片机在同一块电路板上,使用TTL电平直接进行串口通讯,如何进行电平转换呢?

网友:
单向244可以吗?

网友:
串个电阻,反正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你好歹在论坛搜一下,有多人问过这个问题了。

网友:
应该不用转换吧,中间穿个电阻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E8%BD%AC%E6%8D%A2
一种简单实用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非常实用!)3.3V--5V
之前网友发的,试试看,

网友:
7楼是正解,成本低
4楼也可以,冒险人员专用

楼主(2014-08-27):
不好意思,刚看到,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这样处理的:
3.3V 发送 ——> 5V接收,中间串联一个电阻。
5V 发送 ——> 3.3V接收,采用两个分压电阻进行分压。

我后来查资料发现因为3.3V单片机的纯数字引脚实际具有5V的电平容限,
所以采用这种处理方法既简单又实用,实际应用中没有任何问题。

谢谢楼上朋友的关注!

网友:
有人用200欧姆的电阻串联进去

网友:
7楼的电路实用

网友:
7楼是正解,成本低

网友(2014-10-24):
如果同电平信号的,两个都是3.3V供电的,有必要串接个200R的电阻吗?

网友:
这个3V-5V电平转换真不错。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