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KL25 16位ADC最高转换率代码效率测试及采样测试

楼主(2014-07-10):
【经验分享】KL25 16位单端ADC最高转换频率下代码效率测试及被采波形复现
一,        KL25 16位ADC最高转换率基本知识
  要将16位ADC的转换率配置为最高,首先需要选择最高的ADC模块转换时钟频率,16位ADC模块转换时钟范围可以在KL25的datasheet中查看到:

图1
如果实际的Bus时钟配置为24Mhz,那么ADC转换时钟频率fADCK要达到最高,就需要bus时钟二分频,即ADCx_CFG1[ADICLK]=(0b)01。
         从用户手册中可知,ADC的转换时间公式为:
   ConversionTime=SFCAdder+AverageNum*(BCT+LSTAdder+HSCAdder).
其中SFCAdder为单次或者连续采样的第一次转换时间,具体的时间可以查看如下表格:

图2
AverageNum即平均数因子,由SC3[AVGE]和SC3[AVGS]寄存器配置决定。可以通过如下表格查看具体情况:

图 3
BCT,基本转换时间,这个和选择的ADC转换位数以及单端还是差分有关,具体可以查看如下表格:

图4
LSTAdder,即长采样时间,具体可以查看如下表格:

图5
HSCAdder,即高速转换时间,具体可以查看如下表格:

图6
如果想配置ADC为16位单端的最高采样频率,则可以做如下配置:
(1)16位单端模式,bus时钟24Mhz作为输入源
(2)输入时钟二分频作为ADC的转换时钟频率fadck.
(3)长采样时间禁止
(4)高速采样使能
(5)连续采样,平均因子选择为1.
通过如上的设置可以知道,首次单端连续采样的时间=5 ADCK cycles + 5 bus clock cycles+25 ADCK cycles +2 ADCK cycles =2.875us
其余的连续采样时间=25 ADCK cycles +2 ADCK cycles=2.25us。则可以知道,以后的连续采样频率可以最高可以高达444.44khz。
下面讲一下乃奎斯特采样定理:在进行模拟/数字信号的转换过程中,当采样频率大于信号中最高频率的2倍时,采样之后的数字信号完整地保留了原始信号中的信息,一般实际应用中保证采样频率为信号最高频率的5~10倍;
所以可以知道,实际应用中,我们能够达到的信号采样频率可以高达(44Khz~88khz)。当然,随着一个周期中采样点的减少,波形肯定会变的不是很好。
二,        KL25 16位ADC最高转换率软件配置
本文通过使用CW中PE里的Init_ADC模块配置,具体配置情况如下:

图7
可以看到,和计算的结果一样,16位ADC的连续转换时间可以达到2.25us,即转换频率可以达到444.44Khz,除了第一次转换之外。另外,ADC的引脚选择的是ADC0_SE8/TSI0_CH0/PTB0/LLWU_P5/I2C0_SCL/TPM1_CH0。
然后在ADC的转换完成中断中加上如下代码:
   void ADC0_Isr(void)
    {

        if (( ADC0_SC1A & ADC_SC1_COCO_MASK ) == ADC_SC1_COCO_MASK)
         {
                if(cnt<200) envia_dados[cnt++] = ADC0_RA;
                else ADC0_SC1A &= 0xbf;
         }
}
如果ADC0转换完成,则取值放到数组envia_dados中,一共取200个点,取完则关闭ADC中断。

三,        ADC中断中代码效率测试
                通过systick测试取值代码时间,测试代码如下:
                  cnt=1;
                        systick_init();
                        cnt_start_value = SYST_CVR;

                        if(cnt<200) envia_dados[cnt++] = ADC0_RA;
                        else ADC0_SC1A &= 0xbf;

                        cnt_end_value = SYST_CVR;
                        systick_disable();
                        overhead = cnt_start_value - cnt_end_value-overhead;
                        printf("systick start value: 0x%x\n\r", cnt_start_value);
                        printf("systick end value: 0x%x\n\r", cnt_end_value);
                        printf("systick current value read overhead: 0x%x\n\r", overhead);
其中overhead是连续两次读SYST_CVR;所花费的systick值,测出来是7。
打印出的结果如下:
systick start value: 0xfffff3

systick end value: 0xffffc2

systick current value read overhead: 0x2a
则可知,读取的代码执行需要0x2a=42, 则一共花费的时间=42/48Mhz=0.875us,在一次ADC转换时间2.25us之间,所以不会影响ADC的采样。

四,        ADC 16位实际采样结果测试
         使用信号发生器分别产生20Khz,50khz,80khz,然后将ADC配置为最大转换率,分别测试20Khz,50Khz, 80Khz得到的ADC结果,通过串口打印出来之后,再将点画成图,看波形是否失真。一共存储200个ADC值,即可以存储大概450us的波形。下面分别展示在20Khz,50khz,80khz下的测试结果。
(1)20Khz
测试原波形:                                                    测试ADC转换后的波形:

图8,

图9
可见正弦波能够很清楚的回显出来,而且非常光滑。转换后的波形的横坐标是取的点号,一共200个点,纵坐标为ADC的采样值,最高值对应2.5V。

(2)50khz
测试原波形:

图10
测试ADC转换后的波形:

图11
可见波形没有20K的时候光滑,但是波形还是能显示出来。
(3)80khz
测试原波形:

图12
测试ADC转换后的波形:

图13
可见,测试之后的波形光滑度已经很低,这时候,ADC转换率大概是被采波形的5倍,随着采样倍数的减小,波形光滑度降低,但是基本还是能复现原波形。
五,        附件
给出了测试代码,感兴趣大家可以自行查看测试。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链接进入。

楼主: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一起交流。

网友A:
学习一下。很详细的教程。希望越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很详细的教程。希望越做越好。

嗯啊,那是必须的。
我们以后会分享更多详细文档,都是实际中遇到的经验。

网友:
16位AD的单片机,很有诱惑力

网友:
16位AD的单片机,很有诱惑力,  谢楼主分享,学习中~!

网友:
早点出来就好了,也不会选STM32F3系列的了

网友:
SysTick的应用很不错,测试内部外设的工作时间方便多了。

网友:
正打算用16位

网友:
有实测直流信号的数据吗? 想看看16bit ADC 能到啥水平

网友:
16bit 的ADC
应该比我以前用的S12XS系列微控制器12bit的ADC强很多呢

网友(2014-09-03):
不错的资料,下了精研

网友B:
16位ADC的单片机 飞思卡尔就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位ADC的单片机 飞思卡尔就是牛

要是速度再快点就好了

网友C(2015-02-04):
16bit 有效位能达到多少?  和官方的数据手册  能对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bit 有效位能达到多少?  和官方的数据手册  能对上吗?

最高有效位可以达到14.5位,具体请查看数据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高有效位可以达到14.5位,具体请查看数据手册。

真的能达到   14.5b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能达到   14.5bit?

按照DATASHEET的测试要求,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DATASHEET的测试要求,是可以的。

正好做完项目后试试

网友:
比较关注16位AD能达到的实际精度,不知有无类似实验?